单片机水位(上下限)监测报警、断电24C2存储报警器程序仿真(1路模拟量,存储)

楼主(2021-09-16):
单通道模拟量报警
比如:酒精报警器,检测浓度,然后浓度过限报警;通过按键设置报警值,同时报警值通过24C02保存

当然也可以改成别的名字,比如:甲烷报警、一氧化碳报警、天然气报警等。

程序流程图:

元件    型号
单片机    AT89C51
电容    10uf
电容    30pf
晶振    12MHZ
电阻    10k
按钮
存储器    24C02
模数芯片    ADC0832
电位器    1k
电阻    1k
三极管    PNP
蜂鸣器    有源
显示器    LCD1602
排阻    10k

#include <reg51.h>
#include <ADC0832.h>
#include"i2c.h"
#include "lcd160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1=P1^0;
sbit k2=P1^1;
sbit beep=P2^3;
uchar disp1[]="Alcohol:000";
uchar disp2[]="limit:050";
uchar Alcohol=0;//酒精浓度
uchar limit =50;//报警阀值

uchar k=0;
void delay(uint i) //延时
{
        while(i--);
}

void main()
{
        TMOD|=0X01;
        TH0=0X3C;
        TL0=0XB0;
        ET0=1;//打开定时器0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TR0=1;//打开定时器
        init_1602();
        limit=At24c02Read(0);//初始化存储
        if(limit>200)
        {
                limit=50;
                At24c02Write(0,limit);
                delay(10000);
        }
        write_string(1,0,disp1); //显示
        write_string(2,2,disp2);
        while(1)
        {
                if(Alcohol>limit)//报警判断
                        beep=0;
                else
                        beep=1;
                if(!k1)//加
                {
                        if(limit<200)
                                limit++;
                        At24c02Write(0,limit);
                        delay(10000);
                        while(!k1);
                }
                if(!k2)//减
                {
                        if(limit>0)
                                limit--;
                        At24c02Write(0,limit);
                        delay(10000);
                        while(!k2);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定时器中断
{
        TH0=0X3C;
        TL0=0XB0;
        if(k<10)
                k++;
        else
        {
                k=0;
                Alcohol=ADC();//测酒精
                disp1[8]=Alcohol/100+0x30;
                disp1[9]=Alcohol%100/10+0x30;
                disp1[10]=Alcohol%10+0x30;
                disp2[6]=limit/100+0x30;
                disp2[7]=limit%100/10+0x30;
                disp2[8]=limit%10+0x30;
                write_string(1,0,disp1); //显示
                write_string(2,2,disp2);
        }
}

所有资料51hei附件下载,注意仿真只能用Proteus7.8版本打开dsn文件:
报警器(1路模拟量,

网友A:
可以在proteus8.9上仿真,但是需要将ADC083X.dll文件替换成proteus7,旧版本的文件,再进行仿真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