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99 如何画板框 金属化包边

楼主:
阻焊开窗,裸铜,不喷锡。

网友A(2021-09-16):
板边框通常是用cad做好外形图,导入pads或者protel, 四边露铜,在阻焊层开窗就好啦

网友B:
四边加大,留筋做金属化长槽,貌似得加钱

网友C:
板凳说得对。从制板工艺角度看只能是增加工艺边,在PCB外框开金属化长槽,连接点开邮票孔或V槽。图中包边缺失段应该就是连接点掰断后的痕迹。根据以往定制PCB经验,只需增加工艺边面积的费用,添不了多少钱。从图片看不是裸铜板,是沉金板。1u沉金板比喷锡板要贵许多,约增加80%费用。

网友D:
这个用CAD说明,包边位置和不包边位置即可,PCB正常设计即可,包边接地,注意好内层敷铜走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