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51单片机开发板原理图问题 为什么左边 jp8 jp9 要反着写1-8

楼主(2021-09-16):
求教为什么左边 jp8 jp9  要反着写1-8   右边jp10 jp11要正着写1-8

网友A:
这个是电路原理图,根据实际需要选择接口的方向

网友B:
哪个东西是随便的
无所谓的 因为排针无论是正180 还是反180还是哪个排针

网友C:
他做的 JP 的这个东西只有一边 有 引脚,所以为了画图方便, 他就转了 180度 线就不用绕了, 就这么简单.

网友D:
是为了画图方便,连线不需要大量交叉

网友E:
没有关系的,定义1和8只是顺序不同,实际看接线需求

楼主:
嗯,谢谢大家,我也搞明白了,其实就是io口的顺序。

网友F:
端子的编号无所谓,纯粹只是一个标号而已,只要实物对应就好了,也可以自己画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