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29+5寸触摸液晶屏源程序(时钟界面例程)

楼主(2021-09-16):
部分程序:
int main(void)
{

        HAL_Init();                                        // 初始化HAL库
        SystemClock_Config();        // 配置系统时钟,主频180MHz
        __HAL_RCC_CRC_CLK_ENABLE();          //使能CRC时钟,用于emwin验证

        LED_Init();             // 初始化LED引脚
        KEY_Init();                                        // 初始化按键引脚
        USART1_Init();                                // USART1初始化
        MX_FMC_Init();                                // SDRAM初始化
        Touch_Init();                                // 触摸屏初始化

        MX_ADC1_Init();
        MX_RTC_Init();
        TIM3_Init();

        GUI_Init();                                         //        emwin初始化
        WM_MULTIBUF_Enable(1);        // 窗口管理器自动使用多缓冲,可以让动态绘图更加流畅
//        LCD_PWMinit(50);                        // LCD背光PWM初始化

        APP_Time();
}

代码工程下载,仅供参考,如有错误请指出:

网友A:
大佬,用的是什么GUI

网友B(2022-04-12):
这图形界面太好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