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18两层板导出GERBER,多出两个内层的问题

楼主:
各位大侠:在制作一个两层板时,不知道哪里设置出现问题了,在到导出GERBER时,多出了两个内层?请给予帮助

这个是我在AD上查看的情况,好像没有问题呀

这个是我在AD上查看的情况,好像没有问题呀

如何把 这俩个内层删除

如何把   这俩个内层删除

网友A(2021-09-16):
如果表层的gerbera文件不缺少这些线的话,导出时候把内电层去掉就行了吧

网友B:
在文件菜单中找出把不要显示的层勾选项册除就行了

网友C:
生成GERBER文件时,有板层选择想,选择Used on, 就是有用到的层,这样就OK了

网友D:
层管理那里,中间灰色那层别选绝缘材料,选FR4 试试?

网友E(2021-10-16):
谢谢各位,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