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红外遥控器汇编程序 控制LED灯 支持掉电唤醒

楼主(2021-09-16):
程序是反编译后整理修改 单片机用的是15w201s  支持掉电唤醒  INT0 INT1 INT4唤醒

两节CR2016电池供电 电池容量太小  红外耗电有点大  发射时电压从6V降到5V甚至更低  电池可能用不了多久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
//发送红外数据  void ir_send()
ir_send:           MOV   set_count_1,#02H; //发送编码中的引导码(9ms高电平+4.5ms低电平)
                   MOV   set_count_2,#9EH;
                   SETB  irflag  ////红外发射标志
                                   LCALL TX_TIME;   //定时器发送

                   MOV   set_count_1,#01H; //发送编码中的4.5ms低电平
                   MOV   set_count_2,#50H;
                   CLR   irflag      //红外发射标志   低电平则不发射
                                   LCALL TX_TIME;    //定时器发送

                   MOV   ircode,#80H;   //发送16位用户码的前1-8位
                   LCALL ir_sendbyte    //红外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MOV   ircode,#7FH;   //发送16位用户码的前9-16位
                   LCALL ir_sendbyte    //红外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MOV   ircode,irdata; //发送8位数据码
                   LCALL ir_sendbyte    //红外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MOV   A,irdata;
                   CPL   A ;              取反
                   MOV   ircode,A       //发送8位数据反码
                   LCALL ir_sendbyte    //红外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MOV   set_count_1,#00H; //发送编码中的0.56ms高电平
                   MOV   set_count_2,#23H;
                   SETB  irflag        //红外发射标志
                                   LCALL TX_TIME;   //定时器发送

;                                   SETB  IR    ;//发射完了关闭红外发射二极管
;                       RET;
;   不加入下面这部分程序 遥控成功概率变低很多
                   LCALL DELAY23MS   //延时23ms(编码中的23ms低电平)
                   MOV   set_count_1,#02H;  //发送编码中的引导码(9ms高电平+4.5ms低电平)
                   MOV   set_count_2,#9EH;
                   SETB  irflag
                                   LCALL TX_TIME;  //定时器发送
                   MOV   set_count_1,#01H    //发送编码中的4.5ms低电平
                   MOV   set_count_2,#50H
                   CLR   irflag
                   LCALL TX_TIME;  //定时器发送
                   MOV   set_count_1,#00H     //发送编码中的0.56ms高电平
                   MOV   set_count_2,#23H;
                   SETB  irflag
                   LCALL TX_TIME;  //定时器发送
                                   SETB  IR    ;//发射完了关闭红外发射二极管
                       RET;

;----------------------------------------------------------------------------------
//红外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ir_sendbyte:       MOV   R7,#0x00;
Q0223:             MOV   set_count_1,#00H; //发送编码中的0.56ms高电平
                   MOV   set_count_2,#23H;
                   SETB  irflag   //红外发射标志  启动红外发射二极管发射
                                   LCALL TX_TIME;  //定时器发送
                                   MOV   A,ircode        //判断红外编码最低位,若为1则1.69ms的低电平
                   JNB   ACC.0,Q024C
                   MOV   set_count_1,#00H;    //为0则0.565ms的低电平
                   MOV   set_count_2,#82H;
                   SJMP  Q0252
Q024C:             MOV   set_count_1,#00H;
                   MOV   set_count_2,#0x2B;
Q0252:             CLR   irflag    //红外发射标志    低电平则不发射
                            LCALL TX_TIME;   //定时器发送
                                   MOV   A,ircode        //判断红外编码最低位,若为1则1.69ms的低电平
                   CLR   C
                   RRC   A       //将数据右移,即从低位到高位发送
                   MOV   ircode ,A
                   INC   R7
                   CJNE  R7,#0x08,Q0223
                   RET
;------------------------------------------------------------------------------------------------
//定时器发送
TX_TIME:           MOV   count_1,#00H;  //中断计数先清0
                   MOV   count_2,#00H;
                   SETB  TR0          //开启定时器0
Q0232:             CLR   C            //等待发送完
                   MOV   A,count_2;
                   SUBB  A,set_count_2;
                   MOV   A,count_1;
                   SUBB  A,set_count_1;

                   JC    Q0232
                   CLR   TR0          //关闭定时器0
                                   RET;

;    LED灯遥控程序
;
;             15W201S                 11.0592M
;==========================================================================
;标号==============指令================================地址===机器码=======
;==========================================================================
                                   count_1      EQU 08H;
                                   count_2      EQU 09H;

                               set_count_1  EQU 0CH;
                                   set_count_2  EQU 0DH;
                                   irdata                EQU 0EH;
                                   ircode            EQU 0FH;

                                   keyflag EQU 20H.0;  按键标志位         按下=1
                               irflag  EQU 20H.1;  红外发射标志         发射=1
                   P5M1    DATA    0xC9            ; P5M1.n,P5M0.n     =00--->Standard,    01--->push-pull
                   P5M0    DATA    0xCA
                   P5 EQU 0C8H

                                   KA   EQU  P3.0;           开关
                               KB   EQU  P3.2;           变光
                               KC   EQU  P3.3;           亮度加
                               KD   EQU  P5.4;           亮度减
                                   IR   EQU  P3.1;           输出
                                   LED  EQU  P5.5;           指示灯

                                 INT_CLKO    DATA    08FH        //外部中断与时钟输出控制寄存器
                        ;         INT2        BIT     P3.6       //INT2引脚定义
                ;                 INT3        BIT     P3.5        //INT3引脚定义
                                 INT4        BIT     P3.0        //INT4引脚定义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003H
                          LJMP        INT_0
;==========================================================================
                  ORG 000BH
                  LJMP     timer0;
                                  ORG                0013H
                          LJMP        INT_1
                ;                  ORG   0053H                 //INT2中断入口
        ;          RETI
                ;                  ORG   005BH                 //INT3中断入口
        ;          RETI
                                  ORG   0083H                 //INT4中断入口
                  RETI

                                  ORG 100H
;==========================================================================
main:                           MOV   SP,#3FH;  MOV      SP,#0x20;
                        ;           ORL   INT_CLKO,#10H         //(EX2 = 1)使能INT2下降沿中断
                        ;           ORL   INT_CLKO,#20H         //(EX3 = 1)使能INT3下降沿中断
                                   ORL   INT_CLKO,#40H    //(EX4 = 1)使能INT4下降沿中断
                           CLR     A
                                   MOV     P5M1, A     ;设置为准双向口
                   MOV     P5M0, A

                   LCALL    timer0_init; //定时0初始化
                   MOV   count_1,#00H    //中断计数先清0
                   MOV   count_2,#00H
                   CLR   irflag          //红外发射标志先置0
                                   SETB  LED;
                                   SETB KA;
                                   SETB KB;
                                   SETB KC;
                                   SETB KD;

;==========================================================================
C01C4:            LCALL    keyscan;      //键值扫描
                                  JB      keyflag,C01C5         //若有按键按下
                      JNB        INT0, $                ;高电平时才进入睡眠
                      JNB        INT1, $                ;高电平时才进入睡眠
                      CLR        IE0                    ;外中断0标志位
                      CLR        IE1                    ;外中断1标志位
                      SETB        EX0                    ;INT0 Enable
                      SETB        EX1                    ;INT1 Enable
                      SETB        IT0                    ;INT0 下降沿中断
                      SETB        IT1                    ;INT1 下降沿中断
                      ORL   PCON, #0x02;
                      NOP
                      NOP
                                  LJMP C01C4
//---------------------------------------------------------------------------
C01C5:                          CLR LED;
                                   LCALL DELAY6MS;
                                  LCALL    ir_send;  //发送红外编码
                              JNB KA,$;
                                  JNB KB,$;
                                  LCALL DELAY6MS;
                                  JNB KA,$;
                                  JNB KB,$;
                                CLR      keyflag; //按键标志清零
                                  SETB LED;
                ;                  MOV                R1, #110
                                  SJMP     C01C4
//---------------------------------------------------------------------------
//void keyscan() // 按键扫描
keyscan:
                                         JB       ka,C01EE;                //A键按下
                                      MOV      irdata,#0x01;
                                         SETB     keyflag;
                                         RET;

C01EE:               JB       kb,C01F6;                //B键按下
                                      MOV      irdata,#0x06;
                                         SETB     keyflag;
                                         RET;

C01F6:               JB       kc,C01FE;                //C键按下
                                         JB       KD,C01F7;                //D键按下
                                         MOV      irdata,#0x1E;
                                      SETB     keyflag;
                                         RET;

C01F7:                                 MOV      irdata,#0x12;
                                      SETB     keyflag;
                                         RET

C01FE:           ;    JB       kd,C0206;                //D键按下
                             ;         MOV      irdata,#0x1E;
                             ;         SETB     keyflag;
C0206:               RET
;==========================================================================
//定时器0中断  timer0_interrupt
timer0:
                             PUSH  ACC
                   INC   count_2;
                   MOV   A,count_2;
                   JNZ   Q02B3
                   INC   count_1;
Q02B3:             JNB   irflag,Q02BA ; //有发射标志,则发射38khz的矩形波
                   CPL   IR;
                   SJMP  Q02BC
Q02BA:             SETB  IR;//否则不发射,即相当于发射编码中的低电平
Q02BC:             POP   ACC

                   RETI
;==========================================================================
//定时器0初始化
timer0_init:       MOV   TMOD,#02H    //定时0 8位自动重装模式
                                   MOV   TH0,#0F3H;   //定时13us,38K红外矩形波
                   MOV   TL0,#0E6H;
                                   SETB  EA
                   SETB  ET0                          ;
                   RET
;========================================================================
INT_1:
        CLR                EX1                ;INT1 Disable
        CLR                IE1                ;外中断1标志位
        RETI
;========================================================================
INT_0:
        CLR                EX0                ;INT0 Disable
        CLR                IE0                ;外中断0标志位
        RETI
;==========================================================================
//延时
DELAY6MS:   ;误差 -0.018084490741us
    MOV R6,#0C2H
DL0:
    MOV R5,#54H
    DJNZ R5,$
    DJNZ R6,DL0
    NOP
    RET
;==========================================================================
DELAY23MS:   ;误差 -0.054253472225us                       11.0592        1T
    MOV R7,#38H
DL3:
    MOV R6,#0FCH
DL2:
    MOV R5,#03H
    DJNZ R5,$
    DJNZ R6,DL2
    DJNZ R7,DL3
    MOV R5,#01H
    DJNZ R5,$
    RET

;==========================================================================
$INCLUDE (TX.ASM)
END;

上图Keil代码下载: 15W201S 15W204S红外遥控器 -

网友A:
有学习功能么,就是两个遥控对着红外线管学习

网友B:
电路板可以去免费打样双面板啊,这样更精致美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学习功能么,就是两个遥控对着红外线管学习

没有  还不会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板可以去免费打样双面板啊,这样更精致美观

不做产品就是自己做着玩 用不着打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