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C语言数组如何理解?

楼主(2021-09-16):
看到有数组定义    const unsigned char code asc2_4824[][144]={.........   };   请问这数组应如何理解   多少行, 多少列 ?

网友A:
列=144,行=数组元素个数/列  有余数行需加1,无作数则不需加,编译时就决定了行

网友B:
const:此数组为常量数组,不可更改
code:数据放置于代码区
asc2_4824[][144]={.........   }:每组有144个元素,至于有多少组,看{.........   }里面的元素个数除以144

楼主:
謝謝大家熱心解答

网友C:
144列,行数看你给了多少元素,超过144就加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