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CU低功耗

楼主:
1.shuroff Mode--关断模式和Stop Mode停止模式有哪些区别?什么情况下用关断模式或停止模式

2.Deep Sleep Mode深度睡眠模式和Sleep Mode睡眠模式区别在哪里?分别用在什么场合

3.Run Mode 运行模式功耗在114uA/MHZ,小于多少才属于是真正意义上的低功耗

网友A(2021-09-17):
低功耗和你的应用有关,看需要电池工作多少年,工作频率如何,等等。

网友B:
对于日常应用来说微安级的都是低功耗,但对于小容量电池来说可能是巨大功耗。
不同处理器的各种模式下参见器件说明书,各种模式的不同参见各类相关教材或说明书。
仅图中的睡眠模式与工作模式,如每秒唤醒后完事进休眠那么至少可省一半电量,或再往上找。
个人建议对于初学者或低层次业余玩家不宜参与追究此类应用的细节,和我一样当故事书看看就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于日常应用来说微安级的都是低功耗,但对于小容量电池来说可能是巨大功耗。
不同处理器的各种模式下参见 ...

我要知道  我主导项目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要知道  我主导项目啊

相同芯片在不同工作模式功耗有所不同。不同芯片在相同工作模式功耗也有所不同。既然主导项目,最好多选几种芯片,写测试程序验证后再确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相同芯片在不同工作模式功耗有所不同。不同芯片在相同工作模式功耗也有所不同。既然主导项目,最好多选几 ...

你有推荐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