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极管基极电压和集电极电压应该如何计算,基极接单片机的IO口

楼主(2021-09-16):
(图片)

网友A:
一般情况下,这种三极管电路均接成开关状态,即三极管起开关作用(饱和导通时), 因此其基极电压为0.7V左右,因饱和导通时,集电极和发射极电压差为0.3V左右,根据图示电路,三极管饱和导通时,基极电压为0.7V,集电极电压为0.3V,三极管截止时,基极电压为0V,集电极电压为5V

网友B:
记住:Ic = βIb。首先确定Ic,选定β,这就可以算出Ib,由Ib就可得到Rb。

网友C:
这种电路基极电压基本不用什么计算由于电阻值的原因基本处于最大导通电压,集电极电压也不用什么计算基本处于饱和状态电压,查曲线基本就知道大概的值。

网友D:
考虑到双极晶体管是作为开关器件工作的,所以晶体管工作在截止或饱和模式。

网友E:
1、记牢:正向D的压降。
2、都当成放大区来计算,即Ic = βIb。并具此推算出VCE的值。
3、如果VCE出现一个不可能的值,则三极管不是饱和,就是截止。VCE>电源电压(不可能吧,是截止),另一种不可能自己想吧。

网友F(2022-01-05):
十倍 饱和电流就可以了,算不算差不多

网友G:
直接使用欧姆定律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