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ref参考电压脚和VCC直连,还是加电阻连接好?

楼主(2021-09-17):
(无正文)

网友A:
一般直接连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直接连接就行了

有一次,下载口电源接反,AD烧坏了

网友B:
用0欧电阻连接。。。

网友C:
最好加个电阻,0R

网友D:
加个0Ω好点,一般应用都不加

网友E:
取决于你对Vref的要求,无要求时直联,理由是最简单。

网友F:
看你的量级要求了,如果没有要求,你接VCC即可,如果你有要求,就接TL431基准+多个小电容做为vref电压,如果还有更高的要求,好就用低温漂5PPM-35PPM的超高精度基准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