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单片机程序加使用限期的方法有哪些?

楼主(2021-09-17):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使用stm32单片机的话,可以在内部flash内拿出一个地址,每次软件累计使用满1小时或者其他时长后,就保存写入数据,累计时间到了就不能用了。这样比较隐蔽。

网友B:
能想到的方案是定时器+片内eeprom,定时一秒的程序,然后单片机每次开机读取eeprom里面存的上一次的使用时间,程序断电时再把时间写回epprom。判断到规定时间进入死循环

网友C:
一般是将你的使用期限找个地方保存起来,保存在什么地方和使用期限的方法那要看你的系统是什么样的,可以保存在单片机内部flash,也可以保存在外部存储芯片中,既然有使用期限,那么楼主还要考虑怎么方便解锁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如果使用stm32单片机的话,可以在内部flash内拿出一个地址,每次软件累计使用满1小时或者其他时长后,就保 ...

您说的是bootload?

楼主:

最好是硬件电路实现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最好是硬件电路实现

这个简单,价格外加个高压电路,时长超过直接高压烧掉MCU。
你要说硬件电路有意义吗,飞线或者拆掉你的硬件就行了。
要设置使用期限必须要有东西给你计时,时间一到切断单片机电源或者拉高拉低IO电平,让MCU控制失效,你这样有什么意义除了增加生产成本,要破解只需要将某个IC拆下来就行了。

网友E:
定义出限制的范围,即限制什么?
而后在根据限制的内容进行限制?
如:限制使用者,可以用登录受权的方式。
限制使用时间,可以在内部加个钟,计时,检查开机时核对时间是否符合。
限制使用次数,可以在内部加个计数器,每次开机时计个数……。
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