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32L136单片机单定时器红外解码例程

楼主:
近期有个工业衡器需要用到红外解码,在网上也看了其他人写的程序,包括正点原子的STM32F103的例程。感觉他们的解码要么复杂,要么采用了高大上的输入捕获功能,多次编译移植,有些实在修改地方多而繁琐,而且都解码失败。最终,还是不得不静下心对照时序图,编写了一个基于定时循环执行的解码程序,就是只要定期执行就能解码的程序。
解码程序主要使用了两个外部变量,一个是ir_decode_ok_flag 解码成功标志位,一个是ir_code[4]码值保存变量。
使用方法,就是定时100us执行一次就可以了。

因为串行解码,对时序和定时准确性要求较高,100us定时必须卡准,建议用示波器实测确认。
单片机采用华大HC32L136,内部时钟倍频到24Mhz, TIM2, 8分频。

void App_Timer2Cfg100us(uint16_t us100)
{
    uint32_t                  u16ArrValue;
    uint32_t                  u16CntValue;
    stc_bt_mode0_cfg_t        stcBtBaseCfg;

    uint32_t    convertPeriod;

    DDL_ZERO_STRUCT(stcBtBaseCfg);

    Sysctrl_SetPeripheralGate(SysctrlPeripheralBaseTim, TRUE); //Base Timer外设时钟使能

    stcBtBaseCfg.enWorkMode = BtWorkMode0;                  //定时器模式
    stcBtBaseCfg.enCT       = BtTimer;                      //定时器功能,计数时钟为内部PCLK
    stcBtBaseCfg.enPRS      = BtPCLKDiv8;                 //PCLK/8  24000000/8=3000000

    stcBtBaseCfg.enCntMode  = Bt16bitArrMode;               //自动重载16位计数器/定时器

    stcBtBaseCfg.bEnTog     = FALSE;
    stcBtBaseCfg.bEnGate    = FALSE;
    stcBtBaseCfg.enGateP    = BtGatePositive;
    Bt_Mode0_Init(TIM2, &stcBtBaseCfg);                     //TIM2 的模式0功能初始化

    //Timer1配置初始化(周期 = (24000 000/8/1000 0) = 300 = 0.1ms=100us)
    convertPeriod = (us100 * Sysctrl_GetHClkFreq())/(8*10000);

    u16ArrValue = 0x10000 - convertPeriod;
    Bt_M0_ARRSet(TIM2, u16ArrValue);                        //设置重载值(ARR = 0x10000 - 周期)

    u16CntValue = 0x10000 - convertPeriod;
    Bt_M0_Cnt16Set(TIM2, u16CntValue);                      //设置计数初值

    Bt_ClearIntFlag(TIM2,BtUevIrq);                         //清中断标志
    Bt_Mode0_EnableIrq(TIM2);                               //使能TIM2中断(模式0时只有一个中断)
    EnableNvic(TIM2_IRQn, IrqLevel2, TRUE);                 //TIM2中断使能

    //TIM2 由Ir 中断使能
    Bt_M0_Run(TIM2);

}
TIM2中断函数调用解码子函数Ir_Decode(), 以100us间隔定时调用即可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if 1
        if(TRUE == Bt_GetIntFlag(TIM2, BtUevIrq))
  {
                /*必须手动清除中断标志位*/
                Bt_ClearIntFlag(TIM2,BtUevIrq); //中断标志清零

                Ir_Decode();
        }

        #endif
}

主程序检测标志位ir_decode_ok_flag,如果为1,表示收到有效遥控发射码流,打印出键值
void appIrLoop(void)
{
         if( ir_decode_ok_flag == 1 )
    {
        ir_decode_ok_flag = 0;
        printf("IrKey:%02X %02X %02X %02X\r\n",ir_code[0],ir_code[1],ir_code[2],ir_code[3]);   // 把接收到的码值通过串口打印出来
    }

完整工程代码见附件,编译后可直接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