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实现PWM(脉冲宽度调制)与写传递函数,谁先谁后

楼主(2021-09-17):
新手小白要做一个电机调速控制电路
想用单片机做直流电机pwm调速
因为后期涉及到传递函数
所以想问问大家
我是应该先搞单片机,后期仿真或者是计算传递函数?
还是先写传递函数,根据传递函数搞单片机?
纯小白,请教大家,谢谢了~

网友A:
如果你的理论水平, 建模能力很厉害, 当然是先把传递函数, 整个控制方法对你很容易, 很简单; 对单片机不熟, 那么应该先搞单片机.

反之, 则先建立传递函数, 先进行建模. 如果二者都不熟悉, 还是先搞传递函数, 因为我觉得这部分比较难.

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你所谓的"搞单片机"应该是指建立开发平台, 设计程序结构, 搞好硬件控制方案(如PWM 怎么输出)之类的,
如果是指这方面的, 那么手头又没有现成的例子的情况下, 肯定是先建模, 得到传递函数, 进行仿真, 看看是否你的控制方案满足控制性能的要求---就是证明你的方案是有效的, 有用的, 你再去用单片机实现.

因为 单片机方面比较容易(不懂也可以找芯片公司的FAE), 实现起来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
电机的控制算法, 则需要一定的基础知识和实际经验, 比较困难, 比较难找人咨询. 这个关键一定要解决, 不然你的项目铁定做不出来(当然, 很简单的控制则或者有现成的程序, 只是改一点点参数, 不属于此范围)
按照先难后易的顺序, 应该先建模.

一家之言, 不喜无喷.

网友B:
缺什么补什么,不存在先与后,因为少谁都不行,又相互关联。
你是用单片机控制电机。
所以:
1、电机需要如何驱动,这是必须搞清楚的。
2、单片机的原理,这也是必须搞清楚的。
3、你要用PWM,PWM的原理这也是必须搞清楚的。
4、你要用单片机做PWM,单片机中PWM的产生参数设定,也是要搞清楚的。
以上如果有不清楚的,你自己觉得实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