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春单片机的问题,搞了两天都搞不懂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楼主:
有没有用过汇春片子的老哥
懂不懂这个是什么意思
搞了两天都搞不懂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图中的那个缺的文件是 软件编译自动生成
但是又说找不到
这就麻烦了
搞了两天还是解决不了
求大佬 解答

网友A(2021-09-17):
没用过。是不是二者不一致的原因?

网友B:
是否是编译器中路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否是编译器中路径问题。

问题是这个软件里没有安排路径的按钮

网友D:
用"xx.h"包含的,是默认文件夹或者和当前工程文件相同的文件夹
你可以试一下用<xx.h>试一下,这个是系统包含,在Keil环境下8051两者是没有区别的,但别的单片机或者环境会有不同的
你也可以去下载一个头文件放到工程文件相同的文件夹中

网友E:
头文件这个文件夹里面是不是空的啊,程序里面#include的所有文件都要放在这里面。

网友F:
缺少头文件哦,建议去官方例程里面找

网友G:
头文件路径不对,编译软件默认指定在工程文件目录下

网友H(2024-03-11):
编译失败,会不会是编译器的问题啊

网友I:
这是什么IDE?这种情况建议先根据官网的例程跑通了再在上面改动开发自己的功能。

网友J:
我现在可以编译通过,遇到一个烧录问题。

网友H:
是不是编译环境没有配置啊

网友K:
太小众了,很多人都没听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