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使用rx8025sa芯片做时钟不更新时间怎么回事?附程序

楼主:
stm32使用rx8025sa芯片做时钟不更新时间怎么回事,找不出哪里有问题 ,大佬们帮忙看看

1. 程序片段:
RX初始化

网友A(2021-09-17):
1. 程序片段: RX初始化
void Rx8025_Init(void)
{
unsigned char PON;//,VDET;
RX8025_Write(0xF0,0x00);//清除所有标志
PON=RX8025_Read(0xF0);//读标志寄存器F的PON位,如果为1则提示实时时间数据丢失                 //VDET=PON;
if((PON&0x10)==0x10)//如掉电PON标志被置位为1、计时数据将丢失
{
RX8025_Write(0xF0,0x00);//清除所有标志
Set_Time(2021,9,17,16,4,56);
}
RX8025_Write(0xE0,0x23);//设置1.设定为24小时模式。2.使能INTA输出1秒中断脉冲
RX8025_Write(0x70,0x04);//走时精度调整 }

调试时间函数
void test_rtc(void) {
Rx8025_Init();
IIC_Init();
if(RX8025_Read(0xE0)!=0x24)
  {
RX8025_Write(0xE0,0x24);
}
Set_Time(2021,9,17,16,4,56);
Get_RX8025_Time();
printf("%d-%d-%d-%d:%d:%d:%d\r\n",rtc_time.year,rtc_time.month,rtc_time.day,rtc_time.week,rtc_time.hour,rtc_time.minute,rtc_time.second);         delay_ms(1000);  }

网友B:
认真读【rx8025sa芯片】手册
找找:【芯片】在何种情况下开始运行,在何种情况下禁止运行,如果解禁?
或者:【芯片】在何种情况下刷新给出的数据,在何种情况不刷新?
要做到心中有数:是芯片数据未改变,还是程序读错了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