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外部中断通过光耦来计脉冲数,但是下面电压不一致?

楼主(2021-09-17):
通过光耦,来计脉冲数,但是下面电压不一致,是什么原因,请大佬解答一下,谢谢、

自编 加外部中断计数.rar

网友A:
MCU 这个管脚上拉,三极管导通以后CE电压很低,正常的。

网友B:
R10 R12 R14 R16是做什么用,连在一起肯定会互相影响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R10 R12 R14 R16是做什么用,连在一起肯定会互相影响啊

这个应该是上拉电阻,不知道是不是楼主忘了没把它接在Vcc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