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这中的这个7805电容该怎么选择呀?

楼主(2021-09-17):
       我想用明袆12伏的开关电源给单片机供电,单片机是STC12C5A60S2,最小系统7805输入侧的电容也是与输入端一样是470uf和104的吗?输入输出的电容的耐压分别选多大的呀求指教

网友A:
输入端 100μF/25V/16V、104,输出端

网友B:
C5电容一般是电解电容,容量取决后级的容量要求,像用交流给单片机供电一般100u~470u,耐压则是供电电压再高20~30%。

C6用104、204都可以,这一般是无极性,普通的就可以。

网友C:
这有什么好纠结的呢?
电容耐压值为2倍以上就行,100uF或者以上加一个104或者103就行
如果是想知道选择的依据,那就得把模电重新看一下

网友D:
输入端是12V的情况下, 输出端只要 333 滤波即可,
如果输出直接入单片机,单片机无前置电容,则需要100uf + 104滤波

网友A:
习惯上输入端/输出端都可以用电解耐压 100μ/470μ/16V、104 高频陶瓷

网友E:
1、具体电容量计算比较复杂,不在这里教你了。简单方法是:1000uF/1A(负载每安培配1000uF)。
2、耐压则是要用加到电容上的最大电压做参考,比它大即可。这个电压只有你知道。

网友F:
不需要搞得这么复杂吧,既然楼主已明确说了用明袆12伏的开关电源供电,那7805输入端的电解电容不要了,只要一个104瓷片16v以上就行了,消除高频干扰就行了。

网友G:
这个电容比较随意,10uF至1000uF都能用,电压16V以上,25V足够。

网友H:
100UF/25V再加一个104/63V就足够用,因为明纬开关电源上已经有比较大的滤波电容了。

网友I:
最小系统7805输入侧的电容  470uf和104.  耐压   25v

输出的电容  330uf和104.   耐压   16v

网友J:
注意 104  0805 电容一般耐压50v

网友K:
耐压25V   470uf和104   输出的电容  330uf和104  2V就行

楼主:
多谢各位大神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