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y1按键没反应 单片机程序编译也没问题 求老师指导

楼主(2021-09-17):
#ifndef _KEY_H
#define _KEY_H
#include "stc8g.h"

sbit key_1 = P3^7;
sbit key_2 = P2^1;
sbit key_3 = P2^2;
sbit key_4 = P2^3;

unsigned char key_scan();                   //按键1按下就返回1,按键2按下就返回2,按键3.....没有按键就返回0
void delay(unsigned int a);

#endif

#include "key.h"
#include "delay.h"

unsigned char key_scan()
{
        unsigned char keynum;
        keynum = 0;
        if(key_1 == 0)
        {
                delay(10);
                if(key_1 == 0)
                {
                        while(key_1 == 0);
                        keynum = 1;
                }
        }

        if(key_2 == 0)
        {
                delay(10);
                if(key_2 == 0)
                {
                        while(key_2 == 0);
                        keynum = 2;
                }
        }

                if(key_3 == 0)
        {
                delay(10);
                if(key_3 == 0)
                {
                        while(key_3 == 0);
                        keynum = 3;
                }
        }
        return(keynum);
}

#include "stc8g.h"
#include "key.h"

sbit LED_R = P0^5;
//sbit key1 = P3^7;

void main()
{
        P0M0 = 0x00; P0M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while(1)
   {
                if(key_scan() == 1)
                {
                        LED_R = 0;
                }
                else
                {
                        LED_R = 1;
                }
        }
}

网友A:
这么简单也要用头文件包来包去?
代码也缺失了delay.h

                        while(key_1 == 0);
                        keynum = 1;
这里有问题
当按下key_1后
要等放手才传回keynum = 1;
于是LED_R = 0;
但下一瞬间下一循环来到
见到key_1已放开
于是传回keynum = 0;
并令LED_R = 1;

LED_R = 0;这情况只能维持几个微秒

网友B:
貌似你在while和keynum的地方没有消抖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么简单也要用头文件包来包去?
代码也缺失了delay.h

说的对 。建议楼主如果要实现按键开关led的话建议改一下程序,改成按键翻转转态就行了
while(1)
   {
                if(key_scan() == 1)
                {
                        LED_R =!LED_R ;
                }

        }

网友D:
if(key_scan()==1)这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简单也要用头文件包来包去?
代码也缺失了delay.h

秒啊 哈哈 原来是这样  谢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的对 。建议楼主如果要实现按键开关led的话建议改一下程序,改成按键翻转转态就行了
   {

谢谢谢谢 一会改一下试试 终于明白是哪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if(key_scan()==1)这是什么意思?

key_scan()返回的是几号按键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