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载工作电流会变化,导致想做一个恒流源的一点小困惑

楼主(2021-09-17):
负载是一种会根据环境因素变化工作电流的东西,举例来说,就是一个“灯泡”,它检测到环境越暗,它就越亮。(仅仅举例说明,实际原理不相同)
但其实没必要那么亮,一是环境已经够暗了,没必要增大电流变得更亮  二是电源本身就带不动呀!很难受
负载最大能达到12V 2A的24W功率,最低大概是12V 0.2A的2.4W功率
一开始的想法是将锂电池的升压板做到能输出12V 2A的电源
但是在论坛提问时发现各位大佬都不支持我这样的做法。且电池的额定功率只有18.5wh(但奇怪的是他的持续放电电流有15A,这是否有前后矛盾呢?),这是不是意味着做一个12v 2a的电源从源头上就不可能?
被否决之后,我的第二个想法是做一个恒流源,即电流最大就只能到1A
这样不管环境怎么变化,负载最大的工作电流也只能达到1A(其实1A的负载工作效果也完全符合我的要求,就像灯光不需要那么亮一样。但他偏要吃2A的电流)
这样的方法因为本人愚钝,百度了半天恒流源也没有思路,不知道如何将一个锂电池改造成12V(这似乎还需要恒压?)的恒流电源,希望各位能够给予一些帮助和灵感
第三个想法是联想到usb也是有限流芯片的, 想直接用一个限流芯片,省时省事
但是无奈,并没有找到12V的限流芯片(基本都是5V),唯一找到的一枚是PW1555,但是价格有些小贵,并且还没试过,不知道效果如何。
不知道各位对这种方法有什么看法或者能否提供一些型号的芯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次推荐的ic我已经在用了,用在低功耗上已经完美解决了问题,感谢·
不过这个是限流的问题,我准备再钻 ...

这种东西不是吃饭,吃饭就行,专业性很强的呀
限流,有地方放散热片吗?也许要用到散热片
对效率有要求吗?不同的限流电路就有不同的效率,你这个是电池供电,应该是对效率有要求的,但我也只能说是"应该是",说不定你不在乎呢?
对于成本有没有要求?LT3477随便设定限流和恒流和输出电压,但一片就要25块钱......你舍得不

网友B:
3.7V   18.5wh    翻译过来, 就是 3.7v   5Ah  就是工作在 3.7V 电压下,能5A 电流 放电1小时, 由于放电倍率是 3C, 所以 5A * 3 = 15A, 所以, 3.7v  状态下,15A 放电 持续 20分钟 电能耗尽, 当然这是理想值实际使用会 变小。 光看这个数据, 他是可以提供 最大 55.5W 的电功率的。但是,牵涉到升压芯片的限制,所以你无法达到你希望的 12V2A,  然后你说你的设备 12V 1A 也能工作,那么就好了啊,要什么衡流源? 受限你的升压IC 你只能提供 1A 电流, 等于已经衡流了, 所谓横流源,就是在源头已经把电流限制在多少电流以下了。衡流源 不是保证供给多少, 是保证不高于多少,能供给多少,主要看源头能供给多少,源头供应不够横流源也无法自己凭空制造出电流来。唯一能做的就是压降,通过总功率不变,降低电压,达到电流达标,但是,降低电压,不是你想要的吧??

网友C:
首先要搞清楚基本概念 恒流源是啥 ,恒流源是电压可变电流不变的电流源,理论上最低电压为0,最高电压无穷大,输出电压是随着负载电阻变化的;看你的说明负载是12v的,如果负载工作条件是要保证12v的电压,那恒流源就不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3.7V   18.5wh    翻译过来, 就是 3.7v   5Ah  就是工作在 3.7V 电压下,能5A 电流 放电1小时, 由于放电 ...

谢谢解答!稍微降低一点电压是可以接受的~
问题在于电流超过1A后,升压芯片直接就工作不了了……因为当负载问他要超过1A的电流时,他就因为超载(加过热)直接不工作了
尽管电池的额定功率是18.5W,但是电池升压后输出12V 2A也是可行的,没有隐患的是嘛?
所以只需要找到合适的升压芯片就可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要搞清楚基本概念 恒流源是啥 ,恒流源是电压可变电流不变的电流源,理论上最低电压为0,最高电压无穷 ...

不需要保证12V可以上下浮动
但是电流不能超过额定值,比如1A
是这样的要求

网友D:
升压输出12V,输出接个检测电流的电路,输出电流大于1A就控制升压芯片降低电压,限压又限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升压输出12V,输出接个检测电流的电路,输出电流大于1A就控制升压芯片降低电压,限压又限流。

感谢解答,新手有些地方还不能明白该怎么做
①检测电流的电路该如何绘制
②升压芯片的电压不是靠两个电阻决定的吗,如何做到降低电压

楼主:
或许有人可以帮忙答疑解惑一下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或许有人可以帮忙答疑解惑一下吗

不知道你要做什么,但是, 感觉你要那么大电流的话, 还是通过绕线升压好点,  总觉得,大多数IC抗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要做什么,但是, 感觉你要那么大电流的话, 还是通过绕线升压好点,  总觉得,大多数IC抗不住……

谢谢~是想用电池做一个12V 2A的电流源
如果做不到,是想能实现恒流,因为负载的工作电流随环境变化(但只要达到标准电流就可以正常使用)
所以不知道能否做成 负载在0~0.5A工作时,就是个恒压源
超过0.5A后电流就稳定在0.5A不变
不知道能不能做出这样的效果~
想先确定这条路能否走通,再看看有什么办法,不知道大佬能否解答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是想用电池做一个12V 2A的电流源
如果做不到,是想能实现恒流,因为负载的工作电流随环境变化(但 ...

恒流源是: 电流大到超过 0.5A, 就不会增大了, 至于要变小,恒流源是拦不住的。
就好比恒压源: 电压大到12V,就不再增大了,至于要低,哪怕低到0V, 恒压源也不会管。
而且,你既然要升压到12V, 说明你的设备首先是对电压有要求,其次才对电流有要求,不然,你直接3.7V 接你的设备,它能工作么?

我觉得,你如果不愿意用绕线变压的话,可以尝试在你的升压IC 12V 输出端接一个 足够大的 电容 比如 1F , 看看,抛开启动时瞬间大电流,后面正常使用,能不能扛得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恒流源是: 电流大到超过 0.5A, 就不会增大了, 至于要变小,恒流源是拦不住的。
就好比恒压源: 电压大 ...

好像扛不住,因为手册上最大电流是1.2A
我输出的电容是给了220uf的电解电容和22uf的陶瓷电容。
我没尝试过绕线升压,或许可以一试,但不知道功率够不够,因为我是用电池的
负载任何电压都能工作,只要功率在要求内就可以了,电压变小,电流增大也未必不行(但这个负载电压变大,电流变化很小,反之,电压变小,电流变化也不会增大,所以降压会减小工作效率,所以锁定在12V)
感谢~我想办法尝试一下
那有没有可能通过检测工作电流,反向调节输出电流的可能

网友A:
你有没有发现又有人说不知道你要做个什么东西了?我也问过同样的问题......
你是不是要做台灯?台灯可以直接用3V的LED呀,为什么非得用12V呢?
我不是给你推荐TPS61088这个升压IC了吗?
但在3.7V锂电池这一头的电流会达到10A左右,这个电流是比较大的,要小心,小心什么?不知道,反正小心就是了.我有一次是钽电容焊反了,上电马上喷火
不能用弹簧接触方式供电,一定要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没有发现又有人说不知道你要做个什么东西了?我也问过同样的问题......
你是不是要做台灯?台灯可以直接 ...

谢谢大佬,表达能力确实有待加强
下次会梳理清楚再提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没有发现又有人说不知道你要做个什么东西了?我也问过同样的问题......
你是不是要做台灯?台灯可以直接 ...

上次推荐的ic我已经在用了,用在低功耗上已经完美解决了问题,感谢·
不过这个是限流的问题,我准备再钻研钻研,到时候把问题说清楚再发个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东西不是吃饭,吃饭就行,专业性很强的呀
限流,有地方放散热片吗?也许要用到散热片
对效率有要求吗? ...

谢谢大佬,经过一天的摸索,我发现负载的功率并非恒定
降压同时也会降流,故不需要恒流
如果12V的情况下负载索要的电流太大了,我就给他降压
或许通过PWM调压或者直接切换电路的方式?
目前的挑战或许是如何检测负载的电流是否超过预值?
感谢大佬,到时候我如果解决不了我会整理好再开贴问一下~希望大佬到时候能不啬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