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过孔报了天线错误:Net Antennae: Via

楼主(2021-09-17):
具体的报错是这样的,为什么左边和右边细微的差别就不报错了呢?
Net Antennae: Via (1415mil,1505mil) from Top Layer to Bottom Laye

然后同样的模式,放到另一个大一点的焊盘,不报错(同一批次drc检查)

楼主:
附加信息,而且焊盘和过孔都同属一个网络。会不会是什么规则设置的错误呢?

网友A:
不是已经有错误提示了么?

网友B:
焊盘本身在库里面添加了过孔就不会报错,后面添加的,需要有连线才不会报错,否则检查时就认为是一个天线,类似线头,一个道理

网友C:
是不是你的报错已经达到报警上限了  默认好像是500,如果是达到了上限,那多的错肯定不会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