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降噪放大电路的请教

楼主(2021-09-17):
本人在网上下载了一个降噪放大电路,想要放大输入电流信号(电流信号变化为0 uA-0.5 uA),没有降噪放大电路时噪声太大,电流变化分辨不出来。整个电路的构造基本不懂,烦请大神帮我讲解下,录个视频。以及评估下我的输入信号是否能够用该放大电路进行放大。后面会继续进行这方面的工作

网友A:
电流检测用直流放大,电容器高低频滤波很容易实现,采用什么样电路决定与什么样采集手段。

网友B:
电流是与电压与负载电阻成比例对应关系的,你至少必须给出两个条件啊

网友C:
放大0.5uA?你还是"整个电路的构造基本不懂",那你是为什么要这个电路?是学习?是DIY?还是工作?
如果是学习,先去看一下运放相关的知识,专业的那种,不是在模电入门上一个章节就讲完的,是整本书只讲运放的那种
如果是DIY?不知道,现实没有用过
如果是工作,参考"学习"

网友D:
这么低的的电流检测 我以前做仪表是做过雷似的  大电阻放大电压 运放选型要求很高 更总要的是外部半钢屏蔽一定要有 还有 最好要配合软件滤波,,

网友E:
要依据你的【电流信号】特性做才行,特性数据不全不太好办。
单纯0-0.5uA,信息是不够的。
例如:让电流通过一个10M的电阻,再做一个电压跟随器。即会得到0-5V的电压,供采样使用。
你试试这样做行吗?如果不行,说明特性参数不全,有细节未考虑到。
电路设计,是要依据现有的参数,采取手段,达成目的的。
如果现有的参数考虑不周,手段当然就跟不上,达成目的,就只能靠【蒙】。

网友F:
这么小的信号源,只能告诉你,选用运放要用静电计类型的高级运放才行。普通运放出来的噪声都超过N标了。

网友G(2021-12-22):
世界没有降噪电路

网友G:
只有低噪声放大器

网友G:
噪声一但存在,对于模拟电路就无法分离噪声

网友H:
根据噪音和有效信号的频谱分布来做滤波器过滤噪音。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根据噪音和有效信号的频谱分布来做滤波器过滤噪音。

看了一遍,就这个说的对,只能通过频谱过滤噪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