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看下IC卡检测电路,我已迷糊好久

楼主:
如图,该电路功能就是检测IC,不对IC卡进行读写,只要检测到,给单片机一个信号,单片机去控制继电器就好了
杯具就杯具在这电路TMD的频率太高,手里的杂杂示波器根本就看不出来是什么信号?
有懂的吗,简单给分析一下
注:单片机的12脚有波进行74HC04里了,这个只能量出来有这么个信号,至于是什么波什么频率,手头真是没有工具

单片机控制部分

单片机控制部分

网友A(2021-09-17):
怎么那么复杂? 你只要知道有卡放上了,不是有 “临近感应" 或者”近场感应“这样的模块么?PCB上自带天线的,几毛钱一个,通过那么个模块,有卡靠近了,就给低电平了,单片机接收到低电平之后,直接爱干啥就干啥的,不轻松么?

网友B:
最便宜的模块三四块钱,不让用。
大神指的什么模块,能否给个学名,让我去网上翻翻

网友C:
卡有引脚吧,在引脚下的PCB处做两个小点点,有卡时小点点必被短路,无卡时小点点是开路的。不就区分有卡无卡了吗。据此再起动继电器就达成目的了。
方法很多。
建议先认真仔细阅读【卡】的手册,从中找出可利用的部分,这才叫设计!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卡有引脚吧,在引脚下的PCB处做两个小点点,有卡时小点点必被短路,无卡时小点点是开路的。不就区分有卡无 ...

无引脚,非接触式IC卡,功能要求也是只检测13.56m的IC卡,其余种类的卡插进行去无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最便宜的模块三四块钱,不让用。
大神指的什么模块,能否给个学名,让我去网上翻翻

某一个宝上搜了一下,现在好像没卖了,也许那时候是清仓,所以卖的便宜,原理到还记得,核心是 TTP223, 就是专门说触摸按键的那个 芯片,然后接的 3圈半 将近4圈 的线圈然后卡靠近后,TTP223 可以产生低电平,唤醒单片机,最后单片机打开读卡器电源,依靠这个来降低功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某一个宝上搜了一下,现在好像没卖了,也许那时候是清仓,所以卖的便宜,原理到还记得,核心是 TTP223,  ...

高!实在是高,明天搞几片8224搭个电路来试试

网友D:
U1发射 U2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