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ED点阵驱动电路设计问题

楼主(2021-09-17):
这是纯数电LED点阵驱动电路设计,我的这个图现在可以进行仿真了,但是我编程的数字仿真后不是我想要的数字 ,我的程序写的也对着,不知道那里出了问题,求各位大佬帮忙看看,谢谢

楼主:
下面那个是我编写的0-9的程序

网友A:
U5 U6的3 4 5 6脚,确定是接地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U5 U6的3 4 5 6脚,确定是接地的吗

嗯嗯,我师兄的仿真图和我的一样,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的就不行,运行出来不是我想要的数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U5 U6的3 4 5 6脚,确定是接地的吗

嗯嗯,我和我师兄的图都一样,但是他那个就好着

网友B:
U5、U6的时钟是同步的吗?不同步的话,EEPROM中的代码很难做的。
U3输出的顺序是反序,代码有没有相应做处理?
U2输出的顺序不连续,代码有没有相应做处理?
能显示,说明电路是可用的,显示的内容不是你预期的,只能从代码中去查了。
这个数字电路,时序很关键。

楼主:
现在已经弄好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