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开关闭合,LED灯亮,开关断开,LED灯熄灭,程序怎样实现?

楼主(2021-09-17):
只要开关闭合,LED灯亮,开关断开,LED1灯熄灭,延时10秒,LED2灯点亮,程序怎样实现?要求延时用定时器写。

网友A:
#include "reg51.h"  sbit led1=P0^0; sbit led2=P0^1; sbit key=P0^2;  int delay( unsigned int x)    //ms级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i,j;     for(i=0;i<x;i++)         for(j=0;j<110;j++); }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a=0;     while(1)     {         if(key)         {             if(a)             {             led1=0;             delay(10000);             led2=1;             a=0;             }         }         else         {         led1=1;         a=1;         }     } }

网友A:
为什么需要定时器,都延时10s了还定时器
#include "reg51.h"

sbit led1=P0^0;
sbit led2=P0^1;
sbit key=P0^2;

int delay( unsigned int x)    //ms级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i,j;
    for(i=0;i<x;i++)
        for(j=0;j<110;j++);
}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a=0;
    while(1)
    {
        if(key)
        {
        delay(50);
            if(a)
            {
            led1=0;
            delay(10000);
            led2=1;
            a=0;
            }
        }
        else
        {
        delay(50);
        led1=1;
        a=1;
        }
    }
}

网友B:
先去学定时器,再学中断!期待你的作品成功交!

网友C:
找一个led灯闪烁的程序,在基础上sbit增加一个灯,通过你的逻辑修改程序,延时时间不对的话可以在stc_isp上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需要定时器,都延时10s了还定时器
#include "reg51.h"

关键还有长时间延时需要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需要定时器,都延时10s了还定时器
#include "reg51.h"
unsigned long SysTick;

void Timer0Init(void)                //1毫秒@18.432MHz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B8;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timer0() interrupt 1
{
        SysTick++;
}

void Delay(unsigned long var)
{
    unsigned long i;

        i = SysTick;

        while(SysTick-i < var)
        {
       ;
        }
}

网友D:
引用 楼主:
unsigned long SysTick;

void Timer0Init(void)                //1毫秒@18.432MHz

结合你的定时器就完成了

void main()
{
    Timer1Init();//定时器初始化
    key1_O = key1;
    while (1)
    {
                                        if(!Delayms_XX)
                                        {Delayms_XX=10;//在1ms定时中断中减1
                                                led1 = key1;
                                                if(!key1_O && key1)//上升沿触发
                                                {
                                                        Delay_10s = 1;
                                                        Count_10s = 0;
                                                }key1_O = key1;
                                                if(Delay_10s)
                                                {
                                                        if(Count_10s++>1000)//10ms X 1000 = 10s
                                                        {
                                                                Delay_10s = 0;
                                                                led2 = 0;
                                                        }
                                                }
                                        }
    }
}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结合你的定时器就完成了

能不能完整写出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能不能完整写出了?

当然可以~
靠你了老弟~!

网友E:
这个程序其实很简单,实现的方法有很多,可以先定义io口加一个if语句就可以了

网友F:
没有时间延时的话就3行代码:

sbit SW  = P0^0;
sbit LED = P1^0;

LED = SW;
或者 LED=~SW;

网友G: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aa; sbit led1=P0^0; sbit led2=P0^1;
sbit key=P0^2;
void init();
void display(); void main()//主程序
{
init();
display();
}
void display()
{
if(key==0)
{
led1=1;//打开开关就点亮
}
else
{
led1=0;//关闭开关关灯
while(aa==200)//每50ms aa+1,加200次就是10s
{
led2=1;//十秒后led2灯亮起
}
}
}
void init()//初始化函数
{
EA=1;
TMOD=0X01;
ET0=1;
TR0=1;
}
void time0() interrupt 1//定时器0
{
TH0=(65596-50000)/256;
TL0=(65596-50000)%256;
aa++;
}

这是我根据你的要求,用定时器0写的,有注释可以参考,我也在学习单片机没多久,可能代码写的有些错误,可以参考一下。
其中key是开关,这里表示按钮,低电平有效,init是定时器的初始化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