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很有意思的定时芯片C005T,可以定时2秒至1000小时

楼主(2021-09-18):
以前应单片机来做定时或者延时开关,
成本高,费事。还难。
我发现了这个C005T这个定时芯片。可以简单编程控制。
可以到达2秒至1000小时之间的定时需要。
芯片便宜几毛钱而已。输出可以接三极管控制继电器使用。

功能与设计说明:
1.电路按要求连接好且设定好时间电阻与供电电压;
2.上电未触发前输出端为高电平;
3.触发端"下降沿"触发有效,触发后输出端立即变为低电平同时电路开始计时;
4.设定的计时时间到后输出端恢复为高电平,等待下一个"下降沿"触发;
5.芯片为不重复触发型,意思是在触发后芯片输出低电平期间内继续触发的话,触发无效;
6.触发端的"下降沿"触发是指从高电平变为低电平的变化瞬间;
7.一般高电平是指VCC电压,低电平指0-0.3v或GND,只要符合该电平要求即可;
8.触发端可以对地接轻触开关或单片机IO口或其它数字电路产生"下降沿"都可以有效触发;
9.可设计成上电触发,只须将触发端对地短路,上电即被触发,时间到后输出恢复成高电平,等待下一个
  下降沿再次触发。
芯片特点:
1.采用CMOS工艺低功耗,无铅环保。
2.输出低电平可直推LED(请加限流电阻),输出高电平可推三极管(请加限流电阻)。
3.可用电阻调定时时间,有8*N(N=0.1.2.3)倍定时选择,时间可从2s-1000h可调。
4.可选择触发定时和触发端接地上电定时。
5.待机输出高电平,下降沿触发,触发后输出低电平,延时结束后恢复高电平。
引脚说明:
下图从下往上数:PIN1=电源负,PIN2=触发,PIN3=输出,PIN4=电源正
下图中的P1短路(两小焊盘短路)定时时间等于在电阻表中的时间乘以8倍
下图中的P2短路(两小焊盘短路)定时时间等于在电阻表中的时间乘以64倍
下图中的P1、P2同时短路(两小焊盘短路)定时时间等于在电阻表中的时间乘以512倍
以下用图片与参数表提供更多的设计信息,请仔细参考:
sop8贴片封装如下:

下表中并未提供5v时的延时时间,如vcc=5v,
电阻端=0,实测延时时间可低至2s,其中时间参考下表:

网友A:
好,一个电阻就能确定时间,这个电路太简捷了。

网友B:
没有晶振,怀疑精度。

网友C:
不错,用在一些对精度要求不是特别高的场合,非常有用,刚看了下某一个宝。就是厂家在售。价格也不贵。

网友D(2022-09-25):
有类似软封装定时芯片

网友E:
这个确实很好用,现在可以选择定制循环定时芯片了。我买了一些120分钟间隔1分钟高电平输出的循环定时芯片。对于确定的定时场合还是相当方便的,不确定的可以选择常规的C005T.

网友F:
确实性价比极高

还有一种方案可以考虑一下OTP单片机,价格应该能到2毛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