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单片机转数表原理图与源程序

楼主(2021-09-18):
电路原理图如下:

  1. #include "stc8.h"
  2.   #include "LED.h"

  3.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

  4.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5.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

  6. sbit COUNT_IN=P3^3;                        //定义信号输入

uchar count,m,n;                                //定义计算速度变量
unsigned long RPM=0;                        //定义速度变量
unsigned long TT=0;                                //定义时间变量
unsigned long sum=0;                        //计算平均值的总数
unsigned char T_num=0;                        //平均值取值的次数
unsigned long num=0;                        //单次转速
unsigned long TT1=0;                                //定义定时器中断次数变量
bit flag;                                        //定义位变量,值只能是0或者1

                        uchar p,sec;

     void delay(uint x)                //延时函数,大约延时1ms,不精确
    {
            uint i,j;                        //定义延时函数变量
            for(i=0;i<x;i++)        //for循环延时
            for(j=0;j<110;j++);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
//     {
//          int  a, b;

//         for(a=0;a<5000;a++)
//         for(b=0;b<m;b++);
//
//         }

  unsigned char code Led_display[]={                                                //标准字库 共阴数码管字符
  ////  //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        unsigned char  LedBuff[] = { 0xFF, 0xFF, 0xFF, 0xFF};        //数码管显示缓存区

// static
                                         unsigned long Temp;

void LED_Init(void)
{
  P1=0x3F;
        P34=0;
  P35=0;

        P36=0;
        P37=0;

}
//

void init()                                //定时器中断初始化
{
//        IT0=1;        //INT0负跳变触发         =1下降沿
        IT1=1;        //INT0负跳变触发         =1下降沿

    TMOD=0x01;//定时器工作于方式1 16位不自动重载模式 当[TH1,TL1]中的16位计数值溢出时,定时器1将从0开始计数
        TH0=0;
        TL0=0;
        EA=1; //CPU开中断总允许  中断允许寄存器
        ET0=1;  ////使能定时器中断
//        EX0=1;//开外部INTO中断  //使能 INT0 中断,**********
        EX1=1;//开外部INTO中断  //使能 INT0 中断,**********

    TR0=0;//启动定时  启动定时器

        TH1=0x3c;  //定时器 1 高 8 为寄存器
        TL1=0xb0;    ////定时器 1 低 8 为寄存器
        ET1=1;  //////使能定时器中断
        TR1=1;  ////开外部INT O  中断  //使能 INT  0  中断,**********
}

void LedScan(void)   //数码管扫描显示
{
   if (RPM<1)
         {
             P1 = 0x00;   //显示指示灯
                 P34=1;
                 P35=1;
                 P36=1;
                 P37=1;

                 delay(10);

         }
         else{

                 if (RPM>9999)
{

        P1 = 0x6F;   //显示报警9999
                 P34=0;
                 P35=0;
                 P36=0;
                 P37=0;

}
else
{
         static unsigned char i = 0;  //动态扫描索引

          unsigned char buf[4]=0;
           Temp=RPM;
          buf[0] = Temp%10;
    buf[1] = (Temp/10)%10;
    buf[2] = (Temp/100)%10;
           buf[3] = (Temp/1000)%10;
    P1 = 0x00;   //显示消隐
    switch (i)
    {
        case 0: P34=1;P35=1;P36=1;P37=0; P1=Led_display[buf[i]]; i++;break;
        case 1:P34=1; P35=1;P36=0;P37=1; P1=Led_display[buf[i]]; i++;break;
        case 2: P34=1;P35=0;P36=1;P37=1; P1=Led_display[buf[i]]; i++;break;
                          case 3: P34=0;P35=1;P36=1;P37=1; P1=Led_display[buf[i]];i=0;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
}

main()
{
                        init();                  //调用初始化函数
      P1M1=0;P1M0=0xFF;
//            P3M1=0x00;P3M0=0x00;
            P3M1=0x08;P3M0=0x08;

while(1)
      {
                                                LedScan();
                        }
                }

//中断服务函数

void EXINT0() interrupt 2 //外部中断函数,霍尔元件有信号,会进入此中断
{

        if(TR0==0)                                           //霍尔有信号输入时,定时器没有打开就打开定时器,准备计时
        {
                TH0=0;
                TL0=0;                                           //定时器清零
                TT=0;                                           //计时变量清零
                TT1=0;                                           //定时器中断次数清零
                TR0=1;                                           //打开定时器,开始计时
                p=0;sec=0;
        }
        else                                                   //第二次检测到信号时
        {
                p=0;sec=0;
                TR0=0;                                           //关闭定时器
                TT=TT1*65536+TH0*256+TL0;  //计算两次信号的时间差。中断次数*65536+TH0*256+TL0,得到时间差
                TH0=0;
                TL0=0;                                           //计算完成后,将定时器清零
                num=120000000/TT;                   //根据时间计算1min中的速度。一分钟是60秒,一秒是1000毫秒,1毫秒是1000us,所以是60*1000*1000/时间,TT的单位是单片机的最快速度1微秒
                TT1=0;                                           //计算完速度后,TT1清零
                if(num>1000)                           //转速超过1000时,取50次的平均值
                {
                        sum=num+sum;                   //将数据加一起
                        T_num++;                           //次数加
                        if(T_num>=20)                   //加到50次
                        {
                                T_num=0;                   //次数清零
                                RPM=sum/20;                   //总数除以50得到平均值
                                sum=0;                           //计算完后总数清零
                        }
                }
                else                                           //转速小于1000时
                {
                        sum=0;                                   //总数清零
                        RPM=num;                           //数据直接赋值给转速
                        num=0;                                   //数据清零
                        T_num=0;                           //次数清零
                }
        }
}

void timeT0() interrupt 1                   //两次信号中间,定时器有中断
{
        TT1++;                                                   //说明达到一次65536,将TT1加1,计算时,将TT1乘以65536就是这个的时间了
        TH0=0;
        TL0=0;                                                   //定时器清零
}

void timeT1() interrupt 3                   //两次信号中间,定时器有中断
{
        TH1=0x3c;
        TL1=0xb0;                                                   //定时器清零
//        LedScan();//***
        p++;
        if(p>=20)
        {
                p=0;
                sec++;
                if(sec>=5)
                {
                        sec=0;
                        RPM=0;
                        TR0=0;
                }
        }
}

Keil代码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