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单片机当发送0x30时,led闪一下,当发送不是0x30时,led状态出现了翻转,请问为什么

楼主(2021-09-18):
图是串口中断服务函数和初始化

网友A:
自己走单步调试一下,这样做对你有好处。
争取自己将这点问题搞定。

网友B:
什么串口通讯软件?
如果是STC_ISP
请选用文本模式发送0
或用Hex模式发送30

怀疑你用了文本模式发送0x30
结果0<-反转,x<-没事,3<-没事,0<-反转
形成了闪一下
发送其它如0x31
结果0<-反转,x<-没事,3<-没事,1<-没事
形成了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走单步调试一下,这样做对你有好处。
争取自己将这点问题搞定。

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