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340C异常发热,请教电路接线问题

楼主(2021-09-18):
如题, 使用CH340C进行下载的时候,一上电就发热,特别烫,电脑显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不是驱动问题,另一块使用CH340的板子能正常使用
原理图:

PCB

求教, 这是什么问题?应该如何解决?

网友A:
认真读它的手册,对实体进行仔细检查、核对是否应用与手册不符,特别是电源、通讯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认真读它的手册,对实体进行仔细检查、核对是否应用与手册不符,特别是电源、通讯部分。

大佬,手册上说VCC脚需要接0.1uF的退耦电容,我没接会导致异常吗?
我的接线有问题吗?

网友B:
104的电容必须接,否则会导致电源对MCU产生自激振荡,而使CH340发热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4的电容必须接,否则会导致电源对MCU产生自激振荡,而使CH340发热严重

非常感谢!!我去重新打一块板子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我去重新打一块板子看看!

340的Vcc和GND引脚各刮掉一点阻焊层,就可以补上104进行验证了

网友D:
直接刮铜皮验证啊,为何还有打样?真有钱啊

网友E:
CH340外围电路已经很简单了,V3和VCC根据厂商给出的参考标称值即0.1uF退耦电容,你使用的Type-C接口的话将CC1和CC2都对地接一个5.1K的电阻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F:
104电容应该要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