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b中电源线和信号线的问题

楼主(2021-09-18):
1.请问pcb中电源线和信号线如何区分呢? 芯片引脚除了VCC和GND都是信号线吗?
2.布线时设定的电源线宽大于芯片焊盘间距怎么办?

网友A:
1 连接VCC的都是电源线,一般比信号线粗。  是的。
2 修改线宽。其实电源线宽不用到处都一样宽。连到芯片上的可以细一点,和焊盘一样宽就行。

网友B:
对于PCB来说,它上面就是铜。细长的叫线,短粗的叫块,或者叫其它什么。
多线、块之间为了区分开,就起个名子,便于分类。
分类的方式就与命名相关就便于理解记忆。
电源线、信号两仅是这些线、块分类的其中两种,还可以有:屏蔽线块、高速线块、隔离……,你喜欢如何分类,就可以如何命名。
布线时设定的电源线宽大于芯片焊盘间距时,局部变细,走双面、多面、加铅锡……,方法多多。

网友C:
布线时设定的电源线宽大于芯片焊盘间距   就像粗水管接细水龙头  中间接个变径过渡一下

网友D:
到芯片管脚用渐变线或者是直接调整到焊盘一致的线宽

网友E:
就是大电流和小电流的区别,如果电源走小电流也可以用小线宽的线,信号需要大电流驱动也可以适当加粗线宽,线宽根据电流大小来,灵活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