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子TFT屏幕显示为什么必须要初始化串口才能使用?

楼主:
正点原子的TFT彩屏只有在初始化串口之后才可以正常使用,在网上查了资料,说例程在LCD_Init函数里面,用到了printf函数,因为在LCD_Init里面有printf这个函数的使用.如果注释掉,printf就会死机....,解决办法是连printf一起注释掉.可是在LCD_Init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这个printf,请求大佬帮助一下

网友A(2021-09-19):
A、B双方串行通讯的条件是:协议一样!
许多产品为了适应与不同对象的通讯,就把协议做成活的,可以让使用者设置协议参数。
当A、B的默认协议相同时,双方是无需初始化的。
当A、B的默认协议不相同时,双方在通讯前就需要统一协议,这个统一的动作是在通讯之前,就叫初始化。

网友B:
你把你的代码完整地贴上来看看
(不要截图!不要截图!不要截图!)

语焉不详、去头掐尾也是爱莫能助的了。。。

网友C:
编辑,查找不就找到了么,注释掉这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