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点接地的疑问,应该连接到哪个地?

楼主:
为避免高速数字信号,产生干扰,用单点接地,应该连接到哪个地?

51hei图片_20210917085546 -

网友A(2021-09-19):
单点接地是电路板设计概念,不是原理图概念。

网友B:
1、先独立布线,各自的地独立。
2、在各自的地上,找出一个合适的点,这需要你对电路的认知,以及终极目的。
3、将找出的点连接起来。
第2、点需要大篇幅说明,这里不方便。楼主慢慢积累知识吧。

网友C:
这个所谓的地,学文太大了,电路图理论上看是很简单,因为她只是一句话概括了。一个优秀的开发者,都是教了不少学费才能积累宝贵的经验。
简单来说,你画的板反,好的话可,能板子没事能工作,画的不好要么不能工作,要么一堆怪怪的问题,但我之前画的又没事呀,之后又回头去找呀找呀,找到BUG之后,又是重头画过,重新打板,多层PCB,这钱呀,,象流水一样,这个教学费过程,你慢慢的就学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