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系列单片机如果EADC=0那么还可以用查询方式读取adc转换结束值吗?

楼主(2021-09-19):
我看到芯片手册上面写的若EADC禁止,则adc中断不可用,那么还能够使用查询方式吗?

网友A: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舍得花时间来问这个问题呢?不管是自己测试还是看数据手册,都是可以很快找到答案的
1,自己测试,写一个ADC程序并显示,分两次测试,一次是添加语句  EADC=0;  一次是添加 EADC=1;这不是一两分钟的事吗?
2,看数据手册,在查询方式的范例有没有对EADC位的操作,一看就知道,这不也是很简单的吗?

网友B:
可以,但是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