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ADC0832实现量程0~25V数字电压表的仿真程序设计

楼主:
第一次接触模数转换,做了这么一个小仿真,测量0~25V的输入电压,以4位数(两位小数)的形式显示在一个四位共阳数码管上,测量误差不大于0.1V。
ADC0832只是一个对0~5V电压进行模拟转数字的器件,分辨率8位,即有从0到255个挡位,每一档约为(5/255)V,即0.02V,为了实现0~25V的转换,先将待测电压通过电位器(滑动电阻)缩小5倍,保证其始终处于0~5V内再输入ADC0832(ADC0832实际转换的模拟量在0~5V之内),然后再将ADC0832转换后的数值*5,即可获知待测电压的实际值。

但这种取巧的方式虽然能在不换器件的前提下实现量程的扩充,但缺陷是误差值也随之放大(因为先把电压通过电位器几乎零误差的缩小1/5,然后再把ADC0832的转换结果放大5倍),ADC0832的误差值大约0.02V,电压表实际测量的误差值大约0.1V

源码: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sbit CS=P3^5;
sbit CLK=P3^3;
sbit DI=P3^4;
sbit DO=P3^4;
sbit dot=P0^5;      //小数点

unsigned char dat=0x00;
unsigned char nums[]={0x00,0x00,0x00,0x00};
unsigned char channel;      //转换通道
unsigned char LEDS[]={0xA0,0xBB,0x62,0x2A,0x39,0x2C,0x24,0xB8,0x20,0x28};       //共阳4位数码管段码,字符显示从'0'到'9'

unsigned char ADC0832(unsigned char channel)        //模数转换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x=0x00;
    unsigned char y=0x00;

    CLK=0;      //初始化
    DI=1;
    _nop_();
    CS=0;
    _nop_();
    CLK=1;
    _nop_();

    if(channel==0x00)       //通道选择
    {       //通道0
        CLK=0;
        DI=1;
        _nop_();
        CLK=1;
        _nop_();
        CLK=0;
        DI=0;
        _nop_();
        CLK=1;
        _nop_();
    }
    else        //通道1
    {
        CLK=0;
        DI=1;
        _nop_();
        CLK=1;
        _nop_();
        CLK=0;
        DI=1;
        _nop_();
        CLK=1;
        _nop_();
    }

    CLK=0;
    DI=1;
    for(i=0;i<8;i++)        //读取ADC0832输出的前8位数据
    {
        x<<=1;
        _nop_();
        CLK=1;
        _nop_();
        CLK=0;
        if(DO==1)
        {
            x|=0x01;
        }
        else
        {
            x|=0x00;
        }
    }
    for(i=0;i<8;i++)        //读取ADC0832输出的后8位数据
    {
        y>>=1;
        if(DO==1)
        {
            y|=0x80;
        }
        else
        {
            y|=0x00;
        }
        _nop_();
        CLK=1;
        _nop_();
        CLK=0;
    }
    if(x==y)        //校验,比较前8位与后8位的值
    {
        dat=x;
    }
    _nop_();
    CS=1;       //释放ADC0832
    DO=1;
    CLK=1;
    return dat;
}

void Convert(unsigned char dat0)        //数据处理
{
    unsigned int x;
    x=dat0*0.0196*100*5;
    nums[0]=x/1000;
    nums[1]=x%1000/100;
    nums[2]=x%1000%100/10;
    nums[3]=x%1000%100%10;
}

void Delay()        //数码管显示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1;i++)
    {
        for(j=0;j<121;j++);
    }
}

void Display()
{
    P0=LEDS[nums[0]];
    P2=0xFE;
    Delay();
    P2=0xFF;

    P0=LEDS[nums[1]];
    dot=0;
    P2=0xFD;
    Delay();
    P2=0xFF;

    P0=LEDS[nums[2]];
    P2=0xFB;
    Delay();
    P2=0xFF;

    P0=LEDS[nums[3]];
    P2=0xF7;
    Delay();
    P2=0xFF;
}

void main()
{
    while(1)
    {
        dat=ADC0832(channel);
        Convert(dat);
        Display();
    }
}

上图仿真工程文件和.c文件51hei附件下载:
ADC0832数字电压表(0~

网友A(2022-04-14):
您好  如果我想制成0-200的 缩小40倍吗  精度我这把可以不考虑 1v都可以 需要怎么修改程序

网友B(2022-09-19):
仿真图为什么打不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仿真图为什么打不开

要用Proteus8.8版本,你看我用这个版本的打开效果,动图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您好  如果我想制成0-200的 缩小40倍吗  精度我这把可以不考虑 1v都可以 需要怎么修改程序

是的,把R1 R2的电阻修改,用分压公式

数据修改如下:
void Convert(unsigned char dat0)        //数据处理
{
    unsigned int x;
    x=dat0*0.0196*100*5;
    nums[0]=x/1000;
    nums[1]=x%1000/100;
    nums[2]=x%1000%100/10;
    nums[3]=x%1000%100%10;
}

网友E(2024-07-09):
你好,问下10V一下10位数的0如何不显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