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NTC热敏电阻温度控制输出电路

楼主(2021-09-19):
问题:正常时A点 输出 0.7V  和 9.3V   (电源大概10V)
         在输出 通过4148  可以 使 基极达到0V  使三极管截止
出线问题的情况是  在A点输出0V时  有时候B点  还有4V左右导致三极管不截止  始终导通 类似死机状态
可以把二极管4148 拿掉  继电器工作正常 但是  指示灯在三极管截止时 微亮  请大神帮忙确认下 是哪里的问题  是二极管还是  三极管的问题
这个电路以前正常 的  最近这出线这个问题 换过 三极管 和二极管  没见明显效果  任然是 部分好用

网友A:
C1改成5.6K电阻,傍路部分漏电流,确保关断。
D1改成稳压管,电压你选一下,比运放输出的低电平稍高一点点(1V)即可。可以用LED发光二极管替代(红=1.4V,绿=1.7V,蓝、白=3.3V)。
R2改成5.6K,亮度适合一点,原来的太暗了。
R1要重选,保证运放高电平时,IB足够大,能使用继电器吸合。

网友B:
对照此图修改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照此图修改即可

谢谢  重新做板可以考虑 目前是 成品有问题 临时解决 !

楼主:
引用 网友A:
C1改成5.6K电阻,傍路部分漏电流,确保关断。
D1改成稳压管,电压你选一下,比运放输出的低电平稍高一点点 ...

谢谢 !目前已经解决  因为 2路同时 接在一起切换使用     OUT1   OUT2  同时各接一个 4148  负极并联 接到三极管 OUT2状态不稳定 把 OUT2断开 问题解决  用起来没问题了 OUT2本来就是没用的   但是 以前做过很多 都是同时接的 没有干扰,是不是358的批次问题或者厂家不一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