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PCB限流电阻放置问题,靠近MCU还是靠近三极管?

楼主(2021-09-19):
三极管离MCU很远,三极管的限流电阻靠近MCU还是靠近三极管放置。

网友A:
离三极管近放置会好一点

网友B:
看你布线方便,随意。

网友C:
可以放到正中央。

网友D:
串联电路(比如限流电阻),随意放(整条线路都发挥效果)。
并联电路(比如滤波点容),就近放(你要对什么东西滤波就放什么边上)。

网友E:
靠近三极管,防止干扰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