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自己画PCB板子,想送给我姐当礼物,不知道好使不好使

楼主:
第一次自己画板子,想送给我姐当礼物,不知道好使不好使,求各位大哥指点一下小弟,看看我的pcb能好使

礼物mini51 - 副本.rar

网友A(2021-09-19):
不知道画的咋样

网友B:
走线画的太细,且没有泪滴和铺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走线画的太细,且没有泪滴和铺铜。

有些地方走线不合理,电源线区分不明显

网友D:
1,走线太细了,至少是0.3或者以上,宽点的地方可以用1mm的宽度
2,走线不要从两个焊盘之间穿过

网友E:
我觉得吧 给你姐发个红包比这个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D:
1,走线太细了,至少是0.3或者以上,宽点的地方可以用1mm的宽度
2,走线不要从两个焊盘之间穿过

你看看这个板子,两个焊盘之间要穿两条走线或一个过孔。这是个双面板,如果不要穿过。四层布线都布不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这个板子,两个焊盘之间要穿两条走线或一个过孔。这是个双面板,如果不要穿过。四层布线都布不通。 ...

我看了你的板子,元件并不多,不从焊盘中间过是完全可以布线的,而且,走线都是可以比较粗的
画这种板一定要手工布线,不能自动布线
像你看那从J4上拉电阻出来的线,你完全可以直接接到上拉电阻上的,你接到了单片机的端口上了,那就要从焊盘中间穿过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吧 给你姐发个红包比这个好

发什么红包?买个包不更直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看了你的板子,元件并不多,不从焊盘中间过是完全可以布线的,而且,走线都是可以比较粗的
画这种板一定要 ...

这是一个74HC595驱动数码管的板子,元件并不多。
线宽0.25,几分钟画原理图,半个月画PCB:

网友G:
改小一点,可以挂耳朵上,应该好使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个74HC595驱动数码管的板子,元件并不多。
线宽0.25,几分钟画原理图,半个月画PCB:

没有注意看,我以为是楼主的回复
就你这个而言,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我也不关心

网友H:
从两个焊盘中间走线是再正常不过的了,信号部分一般就线宽0.254mm,电源、地线和功率部分看电流大小酌情加宽线宽,也可加SOLDER层允许大电流通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H:
从两个焊盘中间走线是再正常不过的了,信号部分一般就线宽0.254mm,电源、地线和功率部分看电流大小酌情加 ...

这只是你认为正常而已
除非是比较大间隙,像2512这种的,从焊盘中间走线绝对不是"再正常不过的事",而是实在没法走线或者是增加太多的工作量了,才会从焊盘中间走,关于这一点,你可以去问一下专业PCB画板的
只要是已经参加工作的人,是不会有人认同你的观点的
或者你上网随便找一个PCB布线手册,里头会有这个相关的说明的

网友I:
走线太细了,而且没有泪滴

网友J:
严格意义上讲,你这是低频的,怎么走都不要紧,如果是高频的,要求就严苛一点了.至于走线吗,尽量达到横平竖直,不同方向尽量垂直。至于那铺铜与否,不铺也行,只要用粗一点的线将地连起来就好了。从某种意义上讲,一般认为铺铜是为了散热,但是试想,你这几乎没什么热量,所以无所谓。加粗地就可以了

网友K:
信号线如果空间允许在10mil以上,至少6mil,满足大多加工厂的加工能力,电源线和底线适当加宽,一般在20mil以上,布线完成后添加泪滴设计,特别是插件,否则线太细,可靠性太差,焊接时也容易损坏铜皮

网友H:
引用 网友D:
这只是你认为正常而已
除非是比较大间隙,像2512这种的,从焊盘中间走线绝对不是"再正常不过的事",而是实 ...

这和参不参加工作有毛线关系吗?哪个PCB手册也没有说不允许在焊盘之间走线啊!按你的观点你才是没参加工作之人!

网友D:
引用 网友H:
这和参不参加工作有毛线关系吗?哪个PCB手册也没有说不允许在焊盘之间走线啊!按你的观点你才是没参加工 ...

好吧,你是对的,我是没有参加工作的,我没有工作经验,我错了

网友L:
走线太细了

网友M:
老板看到直接扣奖金,老姐就算了吧.

网友N:
有这心挺好。可以考虑板上加个蜂鸣器,放点小曲助兴

网友J:
正常的信号线最好是0.254mm,电源线根据实际所需电流来设置线的粗细.

网友O:
原理图上的电阻电容没有标数值,pcb没有画完,线太细了,没泪滴,可以铺个铜

网友P:
如果你姐了解并且是干这行的,那是很有意义的,但是弄好还蛮费工夫的 加油

网友Q:
信号线10mil、电源线30mil,具体看走多大电流,可以从焊盘间过线,有些交叉地方画成y型

网友R:
布局太空旷了,可以双面布局,双面走线,PCB版面还能紧凑很多,打样过大面积就不能免费或者价格做低。
这种走线空间富裕的PCB,要把信号线,电源线尽量做粗。 要么是设定PCB软件的显示线宽不对,把本来是有一定宽度的线显示为细线了。

网友S:
走线太细

网友T:
一些线都没有连好,有些器件的封装需要换掉

网友U:
可以画一个爱心:)

网友V:
走线只是联通了,但是太细!

网友W(2021-10-22):
走线加粗

网友W:
走线加粗,然后某一个宝给人家加工双面的

网友X(2022-01-14):
尽量少用不用过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