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可以分享一些单片机LCD12864显示波形的资料吗?

楼主(2021-09-19):
请问大佬可以分享一些12864显示波形的资料给我吗,我在做波形检测仪,谢谢了
目前可以通过51产生波形,用示波器显示,现在需要显示在12864上

网友A:
老刘爱捣鼓,百度现成的方案,源程全公开。

网友B:
1、建立一个128*64的坐标系。X=0-127,Y=0-63。
2、将所有需要显示的内容限制在X=0-127,Y=0-63之内,否则就放丢溢出的部分。
3、建立一个128*64的内存缓冲区,用于对应存储XY图像。当缓冲区中数据有变化时就刷新显示程序。
4、显示程序:将缓冲区中的数据,对应送入LCD显示屏中相应的点中,1显示黑点,0不显示。
原理,显示的图形,做成XY坐标系图像,送入缓冲区。就完成图形显示了。显示程序只是将缓冲区的数据送入显示屏的对应点上。只在缓冲区数据有变化时,才刷新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