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采集几十毫伏电压,太小了采样值有很大误差,大佬们求解

楼主(2021-09-19):
stm32的内部ad怎么去采集几十毫伏的值呀,太小了采样值有很大误差,求教

网友A:
给你的 STM32 外接一个精准的100毫伏参考基准电压。

网友B:
加一级运放可好?

网友C:
去学习一下运大电路!

网友D:
先放大再采集

网友E:
放大器,放大到0-3.3V之间采集

网友F:
只能加一级放大电路了。用运放或者三极管。

网友G:
op07运算放大器进行放大后就行

网友H:
建议你考虑采用仪表放大器,专门用来放大小信号的,然后再用A/D转换,当然,放大器的精度也相对比较麻烦

网友I:
stm32有带运放的,可编程运放的mcu stm32g431带运放,带比较器。

网友J:
几十毫伏是要采集信号的上限,还是下限,如上限那只能加放大,或小的基准(话说几十mV的基准ADC能起作用?),如只是下限,那即使2V基准,12位ADC 分辨率是0.488mV   10位ADC分辨率1.953mV,不应该很大误差啊!

网友K:
应使用高精度运算放大器进行信号调理,然后使用 A2D 将信号转换为数字值。

网友L:
STM32的ADC分辨率是12位,即4096级,这样每级约是0.0008V,如果要采十几毫伏电压完全可以采的啊,关键是你采用多大的采样电阻,如果用1R的,测MV完全没有问题,有偏差最多也就差1个刻度而已

网友M:
如果采集的信号相对平稳,可以直接使用ADC,波动大,加个运放也是可以解决的。

网友N:
二楼沙发正解,前提要高精度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