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画一个51单片机的板子来存取SDRAM,有可能吗?

楼主(2021-09-20):
      最近对SDRAM有兴趣,因为非常便宜,容量很大,多是用在PC上,动辄几个G,若51单片机能用得上,那就可以做一些需要大容量(比如处理音频)的事情,找了半天,选定一款叫MT48LC64M8A2 – 16 Meg x 8 x 4 banks的,是美光的产品,拆机货才5元人民币,找到说明书,是英文的,解说得很清楚,又看了很多网上文章,多是用fpga控制的,用51单片机的没有找到。我知道无论看了多少资料,如果不能亲自动手做一下,就永远停留在一知半解,所以我打算用一只64脚的STC单片机来做,有7个PORT够控制这颗56脚的怪兽。

      最大的担心是这怪兽不像SD卡那样,给命令后会回应,而是完全哑巴的,无法知道命令对不对,因此起步艰难,不知这论坛有没有对DRAM有经验的,给点意见评估一下是否可行,先谢了。

网友A:
SRAM的可以,SDRAM的不行吧?SRAM写入一次能维持到掉电,SDRAM过一会儿就要刷新写入一次,不然就挥发了,你的51就需要不停地写入数据,够忙的了。

网友A:
你可以用类似IS62WV51216这样的SRAM。有点小贵。。

网友B:
是否有拆机该芯片的板子? 可以抄板反推外围电路。
这类数字芯片,只要电平、时序、引脚连接正确,就可以驱动。

网友C:
太费劲了。没啥意思。我认识一个大佬制作的五轴CNC驱动器。直接在主板上固定一个TF卡座。多简单。大 容量16G,一个SPI接口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RAM的可以,SDRAM的不行吧?SRAM写入一次能维持到掉电,SDRAM过一会儿就要刷新写入一次,不然就挥发了,你 ...

1. 我读过说明书,这些现代的DRAM有自动刷新功能,大概64ms给个“自动刷新”命令,芯片就会自己去做,感觉非常吸引人。

2. 无需其他外围线路, 想像中直接把与MCU的j脚连接,就可以写代码产生时序去控制芯片了。

3. SD卡容量大,但不能随机存取。

网友A:
如果“自动刷新”真能用的上,麻烦你试一下告知结果,我手上要好多条内存条,2代、3代的都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1. 我读过说明书,这些现代的DRAM有自动刷新功能,大概64ms给个“自动刷新”命令,芯片就会自己去做,感 ...

SD卡一次存取1个扇区(512字节),内存条芯片一次存取1~8字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自动刷新”真能用的上,麻烦你试一下告知结果,我手上要好多条内存条,2代、3代的都有。

1. 谢谢你介绍512K的SRAM,如果当8BIT用应该是1M了,很大了,价钱也不算贵(很多是虚报价),不过我还是很想学会SDRAM的使用,学会后就能实验一些想法,奇怪为何玩单片机的都不玩SDRAM。

2. SDRAM因为PC大内存的需要,发展很快,第二代DDR2起单片机就用不了了,因为工作电压越来越低,低到1.65V,单片机一般是3.3V,无法连接。而我选的这款SDRAM是3.3V的。

3. NPN:我已经会用SD卡了,用SPI界面,每次得读写512BYTES,SDRAM每次得读写1-8 BYTES,大概是所谓BURST模式吧,还没学,不懂。

网友D:
可以,需要按照芯片的手册说明去做。

网友E:
没可能,只能用PSRAM伪SRAM,其内部就是个DRAM所以便宜,但是刷新电路都在内部实现好了,从硬件接口来看就是个SRAM。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需要按照芯片的手册说明去做。

1. 谢谢鼓励!手册看了好几天,慢慢有点眉目。

2.Hephaestus:原来还有PSRAM,伪的SRAM,又涨知识了,去看了说明书,原来厂家把麻烦事做完了,用户给个地址,芯片让你等一下(有个WAIT的接脚),然后事情就办完了,用户什么都不必知道。

网友F:
有一种存储器接口是SRAM,内核是SDRAM,这种的可以挂在51上,型号记不住了,可以百度一下。

网友G:
太牛了,恐怕cpu忙不过来  sdram要刷新的 不然丢数据

网友H(2021-11-01):
51单片机用SRAM6116,62256就可以了,SDRAM 刷新太麻烦了。要么换32位单片机做,国产32位单片机带8M SDRAM 单价也不超过1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H:
51单片机用SRAM6116,62256就可以了,SDRAM 刷新太麻烦了。要么换32位单片机做,国产32位单片机带8M SDRAM  ...

这个想法执行起来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在某一个宝买不到这个DRAM芯片,倒是板凳所介绍的SRAM:IS62WV51216很快就买到,另外也买到64M字节的NOR-FLASH,也非常便宜,能够随机存取,大概能满足我的需要,就先用这两款来试,累计足够的经验再学用DRAM吧。

我不会C,32位元的单片机看了令人生畏,若用汇编来写遇到问题恐怕无人可问,还是乖乖用8位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