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DXP2004打不开用AD20画的原理图?

楼主:
用AD20画的原理图,在AD上可以看到,DXP打开是一片空白;用DXP2004仿真就没有报错,用AD就报错了,不懂为什么?有无老哥知道解决方法吗?

网友A(2021-09-20):
高版能打开低版但低版是打不开高版生成的文件,解决办法是加装高版本软件

网友B:
DXP的文件格式不是AD的格式,所以AD能打开DXP,DXP打开不了AD,你可以在AD把文件存为4.0版本(99SE)的就可以在DXP、99SE中打开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XP的文件格式不是AD的格式,所以AD能打开DXP,DXP打开不了AD,你可以在AD把文件存为4.0版本(99SE)的就可 ...

那AD仿真错误如何解决哇?

网友D:
低版本打不开高版本软件,软件都是向下兼容,高版本兼容低版本,低版本不兼容高版本,你可以在AD把文件存为4.0版本(99SE)的就可以在DXP、99SE中打开了。

网友E:
在AD软件中,将文件导出为DXP兼容格式,即可用DXP软件打开。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在AD软件中,将文件导出为DXP兼容格式,即可用DXP软件打开。

那AD仿真错误如何解决嘞

网友F:
在AD20里面保存一个低版本的,3.0的应该就可以打开

网友B:
仿真用的很少吧?至少我没用过。估计是设置问题,或是模型用的不对。

网友G:
版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