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led不亮呢?小白请教各位大哥

楼主:
为什么led不亮呢

网友A(2021-09-20):
解决了 俺太菜了

网友B:
程序看起来没问题,要把程序下载到单片机,然后相应的电路要看看对不对。你这个电路板应该是普中科技的,你看看光盘文件里有详细的说明。

网友C:
stc32都要来了,你居然还在用89c52。

网友C:
搞个stc8的板子学速度嗖嗖的它不香嘛。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 俺太菜了

大家都在初学者时必有很菜的阶段

网友E:
自问自答,人狠话不多前后不过24分钟。可以删贴了。

网友F:
普中A2开发板,你的代码也并没有什么问题,是不是烧录别的hex了

网友G:
我的设计是led点阵驱动电路设计,板子已经打好了,但调试时怎么显示的不是我写的程序0-9呢,我用其他师兄正确的程序也不行

网友H:
看看是不是板子的问题

网友I(2021-10-20):
你延时50s的吗

网友I:
看错了,原来那个delay不是ms级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C:
stc32都要来了,你居然还在用89c52。

初学者这不挺正常的吗,基本上玩单片机的第一块芯片都是89c51/89c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