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们看看这个波形用单片机可以怎么输出?

楼主(2021-09-20):
基础的频率我是用STC15增强型PWM产生的并且可以调节频率

我尝试过第一种方法    用STC15 PCA产生 100HZ的包络线  然后在将这个波形送到INT0来触发外部中断  当外部中断来的时候  我在中断里面重新改变增强型PWM的频率 从而实现一个I0口输出两种不同的频率
经过反复折腾 么有成功

我尝试第二种 通过定时器定时  0-3S的时间   然后通过调节时间来触发定时器中断,当中断到了以后在中断里面更改频率  通过这样一来 还是失败了 不可以

请问大师些还有什么办法可以     通过外围电路合起来也可以

还有就是  这样的波形  叫什么波形     还是笼统的称为  PWM调制波吗

下面是波形示例图

有点类似于 花园洒水的喷头  先是低频  过几秒 来一串高频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数值控制问题

网友B:
在你之前的贴子里,6楼不是已经给了答案了吗?

网友C:
我给你来个程序试试

/*---------------------------------------------------------------------*/
/* --- STC MCU Limited ------------------------------------------------*/
/* --- STC15F4K60S4 系列 定时器0,1可编程时钟分频输出举例---------------*/

/* 如果要在程序中使用此代码,请在程序中注明使用了STC的资料及程序        */
/* 如果要在文章中应用此代码,请在文章中注明使用了STC的资料及程序        */
/*---------------------------------------------------------------------*/

//本示例在Keil开发环境下请选择Intel的8058芯片型号进行编译
//若无特别说明,工作频率一般为11.0592MHz

#include "reg51.h"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

#define FOSC 11059200L

//-----------------------------------------------

sfr P0M1 = 0x93;
sfr P0M0 = 0x94;
sfr P1M1 = 0x91;
sfr P1M0 = 0x92;
sfr P2M1 = 0x95;
sfr P2M0 = 0x96;
sfr P3M1 = 0xb1;
sfr P3M0 = 0xb2;
sfr P4M1 = 0xb3;
sfr P4M0 = 0xb4;
sfr P5M1 = 0xC9;
sfr P5M0 = 0xCA;
sfr P6M1 = 0xCB;
sfr P6M0 = 0xCC;
sfr P7M1 = 0xE1;
sfr P7M0 = 0xE2;

sfr AUXR      = 0x8e;               //辅助特殊功能寄存器
sfr INT_CLKO  = 0x8f;               //唤醒和时钟输出功能寄存器

sbit T0CLKO   = P3^5;               //定时器0的时钟输出脚

#define F1KHz (65536-FOSC/2/1000)    //1T模式
//#define F38_4KHz (65536-FOSC/2/12/38400) //12T模式

sbit T1CLKO   = P3^4;               //定时器1的时钟输出脚

#define F300Hz (65536-FOSC/2/300)    //1T模式
//#define F38_4KHz (65536-FOSC/2/12/38400) //12T模式

//-----------------------------------------------

void main()
{
    P0M0 = 0x00;
    P0M1 = 0x00;
    P1M0 = 0x00;
    P1M1 = 0x00;
    P2M0 = 0x00;
    P2M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P4M0 = 0x00;
    P4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00;
    P6M0 = 0x00;
    P6M1 = 0x00;
    P7M0 = 0x00;
    P7M1 = 0x00;

    AUXR |= 0x80;                   //定时器0为1T模式
//  AUXR &= ~0x80;                  //定时器0为12T模式

    AUXR |= 0x40;                   //定时器1为1T模式
//  AUXR &= ~0x40;                  //定时器1为12T模式

    TMOD = 0x00;                    //设置定时器为模式0(16位自动重装载)

    TMOD &= ~0x04;                  //C/T0=0, 对内部时钟进行时钟输出
//  TMOD |= 0x04;                   //C/T0=1, 对T0引脚的外部时钟进行时钟输出

    TL0 = F1KHz;                 //初始化计时值
    TH0 = F1KHz >> 8;
    TR0 = 1;
    INT_CLKO |= 0x01;                //使能定时器0的时钟输出功能

    TMOD = 0x00;                    //设置定时器为模式1(16位自动重装载)

    TMOD &= ~0x40;                  //C/T1=0, 对内部时钟进行时钟输出
//  TMOD |= 0x40;                   //C/T1=1, 对T1引脚的外部时钟进行时钟输出

    TL1 = F300Hz;                 //初始化计时值
    TH1 = F300Hz >> 8;
    TR1 = 1;
    INT_CLKO |= 0x02;                //使能定时器1的时钟输出功能

    while (1);                      //程序终止
}

网友D:
用三个IO口,输出三路PWM波形,然后加与非门,使用第三个PWM波来控制两种波形的工作时间

网友E:
1、做个定时中断,时常数从变量XT中取得。
2、中断服务程序,只做一件事,将P1.1求反(设它就是你需要的输出)。
3、将你需要的频率折算成周期,再将周期的一半折算成时常数送入XT时(如1KH,折算成1ms,一半就是0.5Mms,再折算成时常数,你自己折吧),就得到你所需要的频率了。
4、修改XT的值,就可以改变输出的频率。

网友F:
使用PCA输出高速脉冲功能,改变CCAP0H,CCAP0L重装值就改变输出频率。你这频率变化像是救护车鸣笛声源。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大佬 提供了这么多方案   谢谢   太感谢了    提前祝各位大佬国庆节日快乐 !!!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使用PCA输出高速脉冲功能,改变CCAP0H,CCAP0L重装值就改变输出频率。你这频率变化像是救护车鸣笛声源。

嗯嗯   谢谢   我去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1、做个定时中断,时常数从变量XT中取得。
2、中断服务程序,只做一件事,将P1.1求反(设它就是你需要的输 ...

嗯嗯  这个方法我测试过了   可行    谢谢 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给你来个程序试试

非常感谢你,还给我提供了程序  辛苦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你之前的贴子里,6楼不是已经给了答案了吗?

好的  我去查一下   可能是我当时没有看清楚   我在去看看  谢谢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你之前的贴子里,6楼不是已经给了答案了吗?

你好你展示的这个波形  是通过单片机发出来的还是 门电路发出来的啊  可以指教一下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你展示的这个波形  是通过单片机发出来的还是 门电路发出来的啊  可以指教一下吗

单片机啊~
就是那你之前的贴子里,6楼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啊~
就是那你之前的贴子里,6楼的方案

哦哦 好的  非常感谢   我去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