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蓝牙遥控小车带三个舵机源码

楼主(2021-09-20):
如题,使用stm32f103rct6,控制四个轮子的电机正反转分别为PC0-PC8,四个轮子的使能端为PA0,PA1,PA2,PA3(定时器2)(左前,左后,右前,右后),三个舵机在PB6,PB7,PB9(定时器4),使用范围在5-25之间,蓝牙接PC10,PC11,使用串口4,波特率为9600.
图片太大,发不上来。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pwm.h"
#include "gpio.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tem.h"
#include "motor.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bluetooth.h"
#include "duojipwm.h"

#define KEY1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GPIO_Pin_8)
#define KEY2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GPIO_Pin_9)

int CMD=0x61;
void USART3_Init(void);
void GPIOdianji_Init(void);
void TIM4_PWM_Init(u16 arr,u16 psc);

int main(void){
        USART_Config();//串口
        GPIOdianji_Init();//电机引脚
        GENERAL_TIM_Init();//电机PWM初始化
        blueToothInit();//蓝牙初始化
        TIM4_PWM_Init(199,7199);
        TIM_SetCompare4(TIM4, 4);
        TIM_SetCompare1(TIM4, 5);
        TIM_SetCompare2(TIM4, 23);
        TIM_SetCompare3(TIM4, 13);
        while(1){
                //如果蓝牙断开,小车会一直在刹车状态
                if(BLUE_TOOTH_STATE != Bit_SET){
                        stop();
                }
                if(KEY1==0)
                {
                    forward();
                        TIM_SetCompare1(TIM4,25);

                }
                if(KEY2==0)
                {
                        stop();
                        TIM_SetCompare1(TIM4,5);
                }
//                car_speed();
        }

}

#include "duojipwm.h"
#include "delay.h"

void TIM4_PWM_Init(u16 arr,u16 psc)
{
        //**结构体声明**//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声明GPIO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声明定时器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声明PWM通道

        //**时钟使能**//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4, ENABLE);        //使能定时器TIM4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使能PB端口时钟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LED0-->PB.6 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GPIOB.6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6);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LED0-->PB.7 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GPIOB.7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LED0-->PB.7 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GPIOB.7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LED0-->PB.7 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GPIOB.7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9);

  //初始化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设置在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psc; //设置用来作为TIMx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4,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TIM_TimeBase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初始化TIM3 Channel1 PWM模式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选择定时器模式:TIM脉冲宽度调制模式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比较输出使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输出极性:TIM输出比较极性高
        TIM_OC1Init(TIM4, &TIM_OCInitStructure);  //根据T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TIM3 OC1

        //初始化TIM3 Channel2 PWM模式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选择定时器模式:TIM脉冲宽度调制模式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比较输出使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输出极性:TIM输出比较极性高
        TIM_OC2Init(TIM4, &TIM_OCInitStructure);  //根据T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TIM3 OC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选择定时器模式:TIM脉冲宽度调制模式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比较输出使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输出极性:TIM输出比较极性高
        TIM_OC3Init(TIM4, &TIM_OCInitStructure);  //根据T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TIM3 OC3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选择定时器模式:TIM脉冲宽度调制模式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比较输出使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输出极性:TIM输出比较极性高
        TIM_OC4Init(TIM4, &TIM_OCInitStructure);  //根据T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TIM3 OC4

        TIM_OC1PreloadConfig(TIM4, TIM_OCPreload_Enable);  //使能TIM4_CH1预装载寄存器
        TIM_OC2PreloadConfig(TIM4, TIM_OCPreload_Enable);  //使能TIM4_CH2预装载寄存器
        TIM_OC3PreloadConfig(TIM4, TIM_OCPreload_Enable);  //使能TIM4_CH3预装载寄存器
        TIM_OC4PreloadConfig(TIM4, TIM_OCPreload_Enable);  //使能TIM4_CH4预装载寄存器

        TIM_Cmd(TIM4, ENABLE);  //使能TIM4
}

//void pigupwm(void)
//{
//     TIM_SetCompare1(TIM4,i);
//         delay_ms(500);
//}

//void dizuopwm(void)
//{
//         TIM_SetCompare2(TIM4,i);
//         TIM_SetCompare3(TIM4,i);
//         delay_ms(500);
//}

//void bluepwm(void)
//{
//         TIM_SetCompare4(TIM2,i);
//         delay_ms(500);
//}

所有代码51hei附件下载:

网友A(2024-04-05):
楼主,想问问您的蓝牙型号

楼主(2024-12-04):
引用 网友A:
楼主,想问问您的蓝牙型号

你好,HC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