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p244开关电源反馈问题

楼主:
新来一块投影仪,原装TOP244炸管,C脚稳压二极管也炸管,如图,电源芯片换了一个新的244上去,稳压二极管炸糊了看不到型号,上电试机有明显的啸叫,且带载能力也差,麻烦问下朋友们有没有相同故障问题,麻烦可以告知一下稳压二极管型号

网友A(2021-09-21):
TOP224的C脚是控制脚,输出电压的占空比调整脚,输出电压与ZD105稳压管关系不大,只要ZD105不击穿,或者不装ZD105也不会影响输出电压,只超到保护控制脚引脚C的作用,输出电压与TL431及相关的分压电阻有关,看TL431和光耦有没有损坏.

网友B:
光耦换了没有,炸机一般坏一串,这个位置的稳压管没有多大用处,只是过压保护,检查输出端有没有短路

网友C(2021-12-12):
引用 网友A:
TOP224的C脚是控制脚,输出电压的占空比调整脚,输出电压与ZD105稳压管关系不大,只要ZD105不击穿,或者不装ZD1 ...

ok,谢谢了,已经处理好了,有个光耦软击穿了

网友D:
官方典型应用图ZD105非必要。根据故障现象可能还有其它元件损坏。元件不多很好排查。

网友E(2023-02-14):
我也遇到类同故障,那个玻璃贴片二极管的色码是棕黄绿,查资料棕黄绿应该是6.8v稳压二极管。一脚电压正常应该是5.8V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