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12V改24V的原理图

楼主(2021-09-21):
开关电源12V改24V的原理图,能力强的可以动手做!

网友A:
实用价值高

网友B:
这样改动,带载时占空比对?

网友C:
总功率是不变的,这样改电流就小了一半了

网友D(2021-11-03):
电流是小了,电压是提升了,可以应急处理的,可行

网友E(2021-12-14):
芯片可能过载了

网友F:
变压器参数是否修改了,功率是否减少,带载是否变化,还有提高输出电压的话,占空比修改的是否合适,测试数据多少;最好作者能够实测下,简单的修改431控制比,对其他是否影响巨大。

网友G(2022-03-04):
基础太差,看了还是无法举一反三的学到知识。但是要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H(2022-05-08):
不改变压器的话,最大输出功率应该是不变的,只是单纯的提高了电压,带载电流达不到吧。

网友I(2024-09-06):
引用 网友F:
变压器参数是否修改了,功率是否减少,带载是否变化,还有提高输出电压的话,占空比修改的是否合适,测试数 ...

12V改24V只改取样电路不行,电压变化一倍,还要改变压器,输出电容

网友J:
电容的电压提高,容量可以减少。因为功率是不变的,输出电流小一半。

网友K:
实际上还是有问题的,MOS管的反峰压会升高,增加击穿风险。

网友L:
开关电源的设计核心是高频变压器,开关电源由12V改24V电源优化方案是原电路不变,使用非隔离DC/DC芯片将其升压24V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