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送完地址后24c02一直不产生应答,附单片机程序

楼主(2021-09-21):
#include "mpu_i2c.h"
#include "usart.h"

//配置i2c端口
void I2C_GPIO_Config(void)
{
        //定义结构体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打开SDA与SCL端口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I2C_SDA_CLK,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I2C_SCL_CLK,ENABLE);

        //配置SDA端口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OD;//开漏复用输出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I2C_SDA_Pin;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I2C_SDA_PORT,&GPIO_InitStruct);

        //配置SCL端口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OD;//开漏复用输出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I2C_SCL_Pin;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I2C_SCL_PORT,&GPIO_InitStruct);

}

void I2C_InitConfig(void)
{
        I2C_GPIO_Config();
}

void delay(void)
{
        uint8_t time = 10;
        while(time--)
        {
        }
}

void I2C_START(void)
{
        SDA_OUT();
        I2C_SDA_1();
        I2C_SCL_1();
        delay();
        I2C_SDA_0();
        delay();
        I2C_SCL_0();
        delay();
}

void  I2C_STOP(void)
{
        SDA_OUT();
        I2C_SDA_0();
        I2C_SCL_1();
        delay();
        I2C_SDA_0();
        delay();
}

void I2C_Ack(void)
{
        I2C_SCL_0();
        I2C_SDA_1();
        delay();
        I2C_SDA_1();
        delay();
        I2C_SDA_0();
        delay();
        I2C_SCL_1();
        delay();
        I2C_SCL_0();
        delay();
        I2C_SDA_1();
}

void I2C_NACK(void)
{
        I2C_SCL_0();
        I2C_SDA_0() ;
        delay();
        I2C_SDA_1();
        delay();
        I2C_SCL_1();
        delay();
        I2C_SCL_0();
        delay();
        I2C_SDA_0();
        delay();
}

void I2C_Sent_Byte(uint8_t msg)
{
        uint8_t i;
        SDA_OUT();
  I2C_SCL_0();
        delay();
        /* 先发送字节的高位bit7 */
        for (i = 0; i < 8; i++)
        {
                if (msg & 0x80 ==1)
                {
                I2C_SDA_1();
                }
                else
                {
                I2C_SDA_0();
                }
                delay();
                I2C_SCL_1();
                delay();
                I2C_SCL_0();
                if (i == 7)
                {
                I2C_SDA_1(); // 释放总线
                }
                msg <<= 1;        /* 左移一个bit */
                delay();
        }
        I2C_SCL_0();
}

uint8_t I2C_Read_Byte(void)
{
        uint8_t i;
        uint8_t receive = 0;

        /* 读到的第一位为数据的7bit位!!!
           所以每次读取数据时都要将数据左移一位*/

        I2C_SCL_1();//锁定SCL线,确保其稳定

        for(i=0;i<8;i++)
        {
                receive <<= 1;
                I2C_SCL_0();//读取数据时拉低SCL
                delay();
                if(I2C_SDA_State() == 1)
                {
                        receive++;
                }
                I2C_SCL_0();
                delay();

        }

        return receive;
}

void delay_us(uint8_t i)
{
        while(i--)
        {
        }
}

uint8_t I2C_WaitAck(void)
{
        uint8_t re;

        I2C_SDA_1();        /* CPU释放SDA总线 */
        delay();
        I2C_SCL_1();        /* CPU驱动SCL = 1, 此时器件会返回ACK应答 */
        delay();
        if (I2C_SDA_State())        /* CPU读取SDA口线状态 */
        {
                re = 1;
        }
        else
        {
                re = 0;
        }
        I2C_SCL_0();
        delay();
        return re;
}

uint8_t  EEPROM_Byte_Write(uint16_t _usAddress, uint16_t data)
{
        uint8_t i;
        //开始信号
        I2C_START();
        //发送地址
        I2C_Sent_Byte(Slave_Addr | I2C_Write);
        //检测应答
        //delay();
        //return printf("SDA的状态为:%d\n",I2C_SDA_State());
        if(I2C_WaitAck() != 0)
        {
                return printf("写入失败,未检测到响应1\n");
        }
        //发送从机中的数据地址(起始地址)
        I2C_Sent_Byte(_usAddress);
  //检测应答
        if(I2C_WaitAck() != 0)
        {
                return printf("写入失败,未检测到响应2\n");
        }

        for(i=0;i<8;i++)
        {
                I2C_Sent_Byte(data & 0x80);
                I2C_Ack();
                data <<= 1;
        }
        return printf("写入完成!!!\n");
}

uint8_t  EEPROM_Byte_Read(uint8_t *_pReadBuf, uint16_t _usAddress, uint16_t _usSize)
{
        uint8_t i;
        //开始信号

        //test SDA
        //return printf("开始信号前SDA状态为:%d\n",READ_I2C_SDA());

        I2C_START();
        //发送地址

        //test SDA
        //return printf("开始信号后SDA状态为:%d\n",READ_I2C_SDA());

        I2C_Sent_Byte(Slave_Addr | I2C_Write);

        //test SDA
        //return printf("发送地址后SDA状态为:%d\n",READ_I2C_SDA());

        //检测应答
        if(I2C_WaitAck() != 0)
        {
                return printf("读取失败,未检测到响应1\n");
        }
        //发送从机中的数据地址(起始地址)
        I2C_Sent_Byte(_usAddress);
  //检测应答
        if(I2C_WaitAck() != 0)
        {
                return printf("读取失败,未检测到响应2\n");
        }
        //开始信号
        I2C_START();
        //发送地址
        I2C_Sent_Byte(Slave_Addr | I2C_Read);
         //检测应答
        if(I2C_WaitAck() != 0)
        {
                return printf("读取失败,未检测到响应3\n");
        }

        //读取数据
        for(i=0;i< _usSize;i++)
        {

//                if(I2C_GetFlagStatus(I2C_Driver,I2C_FLAG_BUSY) == SET)
//                {
//                        return printf("他妈的锁死了,读取失败\n");
//                }

                _pReadBuf[i] = I2C_Read_Byte();//每次读取一个字节
                if(i != (_usSize-1))
                {
                        I2C_Ack();
                }
                else
                {
                        I2C_NACK();
                }
        }

        //发送停止信号
        I2C_STOP();

        return printf("读取完成!\n");

}

楼主:
前前后后搞了几天了,真不知道问题出在了哪里

网友A:
用示波器看通讯的波形,是否与手册上说的相符。

网友B:
放入Protues仿真看波型时序
如有硬件示波器更好

网友C:
你的IIC_READ_BYTE函数,读取数据的时候为什么要先把SCL拉低????应该是先把SCL拉高,然后读取数据再拉低循环8次。按照你的操作,先把SCL拉高,读取之前又拉低了,这时候你读取即可能是高电平也可能是低电平,根据IIC的协议,这时候SDA上的电平是允许变化的,所以这么读是有问题的。建议你用逻辑分析仪去抓一下IIC,然后再结合你的代码分析。最好去看一下别人的IIC怎么写的,参考一下

网友D:
没仔细看,但是,看到STOP就觉得不太对劲了……
STOP 不是应该拉高时钟之后,拉高数据线么?为什么,拉高时钟之后,你SDA 还是 0?
void  I2C_STOP(void)
{
        SDA_OUT();
        I2C_SDA_0();
        I2C_SCL_1();
        delay();
        I2C_SDA_0();      // 这里不应该  SDA 1 么?
        delay();
}

你仔细看看你的整个时序 我感觉 你的 读 ACK 那里 也 少一个 CLK 0,所以读不到 ACK

网友E:
用逻辑分析仪,抓波形,看发送接收有没有问题

网友C:
整个IIC的起始信号,停止信号等都有问题啊,都不用逻辑分析仪抓了,肯定通讯不成功的,你去看别人写好的IIC吧,对照着IIC的协议时序仔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