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中如何把共阴极数码管改成共阳极数码管?

楼主:
单片机温度测量系统

网友A(2021-09-21):
把xianshi1[]数组里面的值前面都加上~,其他需要改变的数组内容需要看原来和现在的硬件电路才能确定。

网友B:
用~按位取反

网友C:
在程序中的PX = xianshi1和scan_con之前加波浪号
如:
P0 = ~xianshi1
P1 = ~scan_con

网友D:
这个需要结合硬件来改的!上硬件图啊。

网友E:
这个不能在程序中改,要从电路上修改。

网友F:
如果数码管内部已经封装好了是没法改的,如果是单独的数码管是可以的(我说的是每个LED段位都是独立的)

网友G:
你要先把二极管的原理搞清楚就知道怎么控制了

网友H:
数组xianshi1,各byte取反

网友I:
共阴极数码管,意思就是负极连在一起的,点亮谁就给谁高电平,共阳极意思就是正极是连在一起的,点亮谁就给谁低电平。所以只要把原来给出去的电平状态反过来给就好了

网友J:
五楼说的对,就是数组xianshi1取反,比如0x3f是共阴的0,改成0xc0,你可以百度一下共阳的字段码。

网友K:
程序改了,还需要改硬件。

网友L:
端口输出取反之外,LED连接线路也要修改,LED公共端阴极由接地改为LED阳极接VDD,单片机IO由之前的拉电流变成了灌电流, 有些单片机的拉灌电流能力不同,需要注意。

网友M:
共阴数码管 位码负极 段码正极点亮,共阳则相反。

网友N:
如果硬件公共端口用了三极管来放大电流,硬件就要改动
如果是没有用三极管,而且单片机端口有强推挽模式,那就只需要改动程序就可以

网友O:
引用 网友C:
在程序中的PX = xianshi1和scan_con之前加波浪号
如:
P0 = ~xianshi1

大哥这是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