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开关点灯程序求思路

楼主(2021-09-22):
只要单片机p20低电平,延时十五秒p00的led灯点亮,延时五秒p01的led灯熄灭,断开p20,延时五秒p01点亮,延时十秒p00点熄灭。p20接开关。这个代码怎么完成。求大神给个思路

网友A:
楼主求的思路有点清奇,你这问题本身就是思路除非有某处短路

网友B:
給一段例子,讓你參考
中斷內容自己思考一下

void main()
{
    Timer1Init();
    Sys_Init();
                P01 = 0;
                P00 = 1;
    while (1)
    {
                                        if(!Delayms_1000)//在1ms定时中断中减一,直到零
                                        {Delayms_1000=1000;//重载
                                                if(Sec<30)Sec++;
                                        }
                                        if(++Delay_Filter>250)
                                        {Delay_Filter = 0;
                                                if(P20 != P20_O)//按键变化
                                                {
                                                        Delayms_1000=1000;//重载
                                                        Sec = 0;//清零
                                                }P20_O = P20;
                                                if(!P20)//按下
                                                {
                                                        if(Sec>=15)P00 = 0;
                                                        if(Sec>=20)P01 = 1;
                                                }else//<span style="font-family: Tahoma, "Microsoft Yahei", SimSun;">放开</span>
                                                {
                                                        if(Sec>=5)P01 = 0;
                                                        if(Sec>=10)P00 = 1;
                                                }
                                        }
    }
}

网友C:
while(1)
{
  if(P20)
  {
    delay_ms(5000);
    P01=1;
    delay_ms(5000);
    P00=0;
  }
  else
  {
    delay_ms(5000);
    P01=0;
    delay_ms(10000);
    P00=1;
  }
}

网友D:
你需要计几种时间,就做几个计时器,如JS1、JS2,JS2……
开一个定时中断,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对JS1、JS2,JS2……计时,但计时的条件由P20决定。
接下来,当计时计满时,做你要做的事。
这其中还需要考虑,如何初始化,如何结束,如何开起,自己想想吧。
还是不会做的话,教你最后一着:改学CEO专业,让别人为你打工,做这件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需要计几种时间,就做几个计时器,如JS1、JS2,JS2……
开一个定时中断,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对JS1、JS2,J ...

最后一招,有详细教程吗?我想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給一段例子,讓你參考
中斷內容自己思考一下

void Timer0Init(void)                //20毫秒@12.000MHz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E0;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B1;                //设置定时初始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timer0() interrupt 1
{
        SysTick++;
}

void Delay_20ms(unsigned long var)
{
    unsigned long i;

        i = SysTick;

        while(SysTick-i < var)
        {
       ;
        }
}这个代码对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void Timer0Init(void)                //20毫秒@12.000MHz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定时器初始化正确
中断内容请了解一下我的代码
再去想怎样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