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交通信号灯黄灯闪烁实现,请大神帮忙看看

楼主(2021-09-22):
编写交通灯程序,下面程序能够实现红绿灯显示及对应流水灯的显示,但是怎么实现在黄灯时间流水灯闪烁不知道怎么调试了尝试过黄灯流水灯亮时直接加入延时函数发现数码管闪烁了,求大神指点实现黄灯闪烁。附录为单片机的原理图,图片为使用单片机。
#include <REGX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nsred=P1^0;
sbit nsgreen=P1^1;
sbit nsyellow=P1^2;
sbit ewred=P1^4;
sbit ewgreen=P1^5;
sbit ewyellow=P1^6;
sbit wela=P2^6;
sbit dula=P2^7;
#define nsred() do{nsred=0;nsgreen=1;nsyellow=1;} while(0);
#define nsgreen() do{nsred=1;nsgreen=0;nsyellow=1;} while(0);
#define nsyellow() do{nsred=1;nsgreen=1;nsyellow=0;} while(0);
#define ewred() do{ewred=0;ewgreen=1;ewyellow=1;} while(0);
#define ewgreen() do{ewred=1;ewgreen=0;ewyellow=1;} while(0);
#define ewyellow() do{ewred=1;ewgreen=1;ewyellow=0;} while(0);
#define yeltime 4
#define ewtime 28+yeltime
#define nstime 16+yeltime
uchar t=ewtime;
uchar flag=1;
uchar tt=0;
uchar keyflag=0;
uchar table1[]={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char table2[]={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sbit key2=P3^4;
sbit key3=P3^5;
void delayms(uint xms)
{

网友A:
教你如何闪灯:
假设你的输出是P1.1。
通常你的做法是:P1.1 = X (X=0暗,X=2亮)。
我教你的做法是:P1.1 = X * (Y + Z * /Y) , 注:/Y = Y求反。
这里:
X:与你的定义相同,决定灯的明暗。
Y:决定是否闪烁,=1不闪,=0闪。
Z:闪烁因子,它每0.3秒反转一次,由0.3秒的定时器改变它的状态。
所以你要做的是:估计你已会做了,不讲了,否则太小看你了。
如果真的还不懂,可以联系我,面授机宜。
提醒:当需要改变显示时,不要做:P1.1 = X ,而是做:P1.1 = X * (Y + Z * /Y)
当需要闪烁时,清Y=0,不闪置1。逻辑相反时,将公式中的Y非一下。
简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