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程序解读和格式

楼主(2021-09-22):
想了解一下这一段程序的意义和解读,不太能理解,是固定的格式吗?直接写上去就行吗?
void IapIdle()
{
  IAP_CONTR = 0;
  IAP_CMD = 0;
  IAP_TRIG = 0;
  IAP_ADDRH = 0x80;
  IAP_ADDRL = 0;
}
uchar IapReadByte(uint addr)
{
  uchar dat;
  IAP_CONTR = ENABLE_IAP;
  IAP_CMD = CMD_READ;
  IAP_ADDRL = addr;
  IAP_ADDRH = addr >> 8;
  IAP_TRIG = 0x5a;
  IAP_TRIG = 0xa5;
  _nop_();
  dat = IAP_DATA;
  IapIdle();
  return dat;
}
void IapProgramByte(uint addr, uchar dat)
{
  IAP_CONTR = ENABLE_IAP;
  IAP_CMD = CMD_PROGRAM;
  IAP_ADDRL = addr;
  IAP_ADDRH = addr >> 8;
  IAP_DATA = dat;
  IAP_TRIG = 0x5a;
  IAP_TRIG = 0xa5;
  _nop_();
  IapIdle();
}

void IapEraseSector(uint addr)
{
  IAP_CONTR = ENABLE_IAP;
  IAP_CMD = CMD_ERASE;
  IAP_ADDRL = addr;
  IAP_ADDRH = addr >> 8;
  IAP_TRIG = 0x5a;
  IAP_TRIG = 0xa5;
  _nop_();
  IapIdle();
}

网友A:
这只是功能函数,还要写主程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只是功能函数,还要写主程序的。

就是想知道他是实现什么功能,我看了好多基本格式都是这样,不知道是不是固定的格式

网友A:
这是厂家提供的基本功能函数,除非特别熟悉,否则不建议修改,直接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厂家提供的基本功能函数,除非特别熟悉,否则不建议修改,直接用吧。

好的,谢谢指点。

网友B:
这些时sTC单片机的IAP函数,想知道就仔细看看手册

网友C:
这些是操作单片机内部flash用的函数,其用于其他函数调用的

网友D:
这不就是读写EEPROM的代码吗?
为什么要0xa5,0x5a......
如果写入地址,地址存放模式......
数据手册里都说明了的,看了就能明白的

网友E:
说明楼主不懂单片机原理,所以看不明白。
建议楼主再花月余时间,读通单片机的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说明楼主不懂单片机原理,所以看不明白。
建议楼主再花月余时间,读通单片机的手册。

嗯嗯,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时sTC单片机的IAP函数,想知道就仔细看看手册

好的,

网友F:
是IAP通讯的函数啊,看名字就知道了。算是并行通信,用这种协议就是这种格式。如果用其他通信协议如isp,spi,i2c,就是另一种格式,

网友G:
需要写main函数,程序的入口函数,然后在主函数中调用各功能函数。